[三菱] 西门子PLC控制变频器实现3段速控制电路

楼主(2024-08-29):
年初钜惠,点击免费领取PLC程序案例

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西门子PLC控制变频器实现3段速控制电路,首先我们先看下原理图。

从上面的原理图中我们先来分析下所需要的元件都有哪些,我给大家做了个图片:

参数设定

Pr.77:参数禁止写入选择:参数值为1(停止过程中可以写入)

ALLC:功能:参数全部清除:设定值为1(参数恢复初始值)。

Pr.79:功能:操作模式选择:设定值为3(外部与面板PU组合运行)。

Pr.178:功能:正转运行STF:参数值60(为端子STF设置为正转运行指令功能)。

Pr.184:功能:端子4输入选择AU:参数值:4(讲AU端子设置为端子4输入有效无效选择,只有当ON时候才有效)。

数字输入公共端SD:数字输入的公共端入SD,STF,STOP等数字量输入。

模拟量公共端5:频率设定信号端子2,14的公共端子,ON状态输入有效

Pr.267:功能:端子4频率输入模式选择:参数值:2(在端子4-5之间输入0-10V信号有效)。

Pr.195:功能:多功能端子功能选择:参数设定99(端子异常时候输出我们选用的是常开点A1,C1).

下面 我们要做的是把程序传到PLC中。程序给大家截图了:

原理分析:

一:变频合闸

1闭合总电源空开QF1,PLC控制电源QF3,以及变频器输入接触器控制电源QF2,控制器PLC是讲输出输出的电压信号(0-10V) 或电流信号(4-20mA)转换成中间变量(0-32000)。程序中把频率10HZ,20HZ,40HZ,换算成了6400,12800,25600.

2变频器上电,按下变频器合闸按钮SB1,梯形图中的I0.0闭合,输出继电器Q0.0得电,PLC外接接点Q0.0与1L接点接通,主交流接触器KM线圈得电,主触点闭合,变频器得电。同时梯形图中Q0.0动合触点闭合自锁,保证KM持续吸合。

3根据参数表设定好变频参数

二:PLC控制变频运行

按下变频器运行按钮SB3,梯形图中的I0.2闭合,输出继电器Q4.0得电,PLC外接接点Q4.0与2L接通,变频端子STF与SD端子闭合,同时Q4.0常开点闭合自锁,梯形图中所有的Q4.0都闭合,准备多段速运行

三:3段速运行

1.按下频率1按钮SB5,梯形图中的I0.4闭合,上升沿触发并输出,内部继电器M0.0,M0.1,M0.2复位一次,各频率输出复位,同时内部继电器M0.0得电,讲频率1赋值给了PLC的模拟量输出,输出2V的电压加在与变频器外接端子的4和5上,变频器按照频率10HZ运行。

2.按下频率2按钮SB6,梯形图中的I0.5闭合,上升沿触发并输出,内部继电器M0.0,M0.1,M0.2复位一次,各频率输出复位,同时内部继电器M0.1得电,讲频率2赋值给了PLC的模拟量输出,输出2V的电压加在与变频器外接端子的4和5上,变频器按照频率20HZ运行。

3.按下频率3按钮SB7,梯形图中的I0.6闭合,上升沿触发并输出,内部继电器M0.0,M0.1,M0.2复位一次,各频率输出复位,同时内部继电器M0.2得电,讲频率3赋值给了PLC的模拟量输出,输出2V的电压加在与变频器外接端子的4和5上,变频器按照频率40HZ运行。

频率可以随意给定,不需要按顺序,因为不论按那个速度都回吧所有的频率复位。

按下停止输出按钮SB4,梯形图中的I0.3失电,输出继电器Q0.1失电,变频外接端子STF与SD断开,变频器按照Pr.8减速时间1减速到0HZ后电动机停止运转。变频面板运行指示熄灭。显示0.00HZ。回路中所有的Q0.4常开点断开,输出继电器M0.0 M0.1 M0.2停止输出,I0.1解除自锁。4和5端子给定的频率为停止

变频器断电

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按下变频器断电按钮SB2是无效的,只有当变频器停止运行后,按下变频断电按钮SB2,梯形图中的I0.1输出继电器Q0.0失电,PLC的输出点Q0.0与1L断开,KM接触器断电释放。变频器控制面板指示灯及信息熄灭。Q0.0常开点断开,解除自锁。

当变频故障时候,A1和C1端子接通,回路中的I0.7得电,输出继电器Q0.0和Q0.4失电,PLC输出点Q0.0,Q0.4失电;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停止输出。如有出错的地方大家指出来一同进步哦。。。

End

文章来源:网络,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