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脉宽调制PWM应用

楼主(2024-08-30):
1.什么是脉宽调制(PWM)PWM产生一个占空比变化周期固定的脉冲输出,可以以微秒或者毫秒为单位指定其周期和脉冲宽度;周期:10微秒至65535微妙或者2毫秒至65535毫秒。脉宽:0微秒至65535微妙或者0毫秒至65535毫秒。占空比:脉冲宽度与脉冲周期之比,如下图所示。当脉冲宽度等于周期值时,占空比为100%,输出连续;当脉冲宽度为0时,占空比为0%,输出断开。
2.用PLS指令如何编写程序。脉宽调制编写步骤:1)选定脉冲输出点,是Q0.0,Q0.1或Q0.3,选择输出类型。2)写对应输出点的控制字节(MOV_B)3)设定相对应得周期值和脉冲宽度(MOV_W)。4)脉冲输出指令(PLS)执行脉冲输出。0,1,2Q0.0脉宽调制输出的控制字节,周期和脉宽定义如下表:
SMART符号名
SM 地址
功能(高速输出 0 组态和控制 )
PLS0_Ctrl
SMB67
控制 Q0.0 的脉宽调制输出
PLS0_Cycle_Update
SM67.0
更新周期:1 = 更新,0=不更新
PWM0_PW_Update
SM67.1
更新脉宽:1 = 更新,0=不更新
SM67.2
保留
PLS0_TimeBase
SM67.3
PWM0 时基:0 = 1 μs/刻度;1 = 1 ms/刻度
SM67.4-SM67.6
保留
PLS0_Enable
SM67.7
PWM0 使能位:1 = 启用,0=禁用
PLS0_Cycle
SMW68
周期时间值:PWM0 周期时间值(2 至 65535 个时基单位)
PWM0_PW
SMW70
脉宽时间值 :PWM0 脉冲宽度值(0 至 65535 个单位时基)
Q0.1和Q0.3类似, 地址见下表:
例如:按下I0.0启动以1000MS为周期,占空比50%输出PWM,按下I0.1停止,程序编写如下:
3.用PLS向导编写程序。
S7-200 SMART编程软件提供了PWM向导功能,只需要简单组态也可生成PWM程序,组态步骤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