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S7-200PLC脉宽调制PWM控制灯亮度 技高一筹! ...
【智】S7-200PLC脉宽调制PWM控制灯亮度 技高一筹!

楼主(2024-08-30):
大家好,我是微控小智,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学习需要坚持,做技术亦是如此,厚积才能博发。小智写的程序都是进行反复测试过的,可以放心跟着操作,有疑问的地方可以留言。
上期当中我们了解PID指令功能的基本用法,已经知道PID指令当中是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控制方式,这样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PID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如何做到无扰切换。那么今天就PID自动/手动控制的无扰动切换问题作一个总结。
PID手动/自动切换
正常运行时,系统一般处于自动状态。而在调试阶段或设备出现故障时,系统将自动处于手动状态。PID就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
PID 控制处于自动方式时,PID 控制器会按照PID算法,自动通过输出的作用使过程反馈值跟随给定值变化,并保持稳定。这是一个自动的闭环控制系统。操作人员可以根据现场工艺的要求,改变给定的值。
PID控制处于手动方式时,PID控制器不再起自动计算的作用。这时控制回路的输出是由操作人员手动控制、调整,由操作人员观察现场的控制效果,从而构成人工闭环控制。
有些工程项目中可能需要根据工艺要求在不同的时刻投入、或者退出PID自动控制;退出PID自动控制时,控制器的输出部分可以由操作人员直接手动控制。这就是所谓的PID手动/自动切换。
PID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自/手动控制方式相互切换时,由于不同方式输出值不等,这时如不作任何处置就进行切换会对调节对象造成很大的扰动,可导致执行机构大幅度的变化,破坏系统原有的平衡状态,直至失稳,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过程。因此,在自动与手动方式相互切换过程中,应做到无扰切换。即在切换的瞬间,应当保持控制器的输出不变,这样使执行器的位置不会在切换过程中突然变化,就不会对生产过程引入附加的扰动,这称为无扰动切换。
PID控制中的无扰动切换应该有两个:
手动方式向自动方式无扰切换:切换瞬间就把手动输出值作为自动方式的输出值,要实现无扰切换,控制器应有跟踪措施,即切换到自动方式时,手动输出值跟随PID输出值;切换完成后,操作人员可以调整设定值。
自动方式向手动方式无扰切换:切换瞬间是把PID输出值作为手动输出值,切换手动后,PID的输出由手动控制,保证PID运算输出为0,那么设定值跟随检测值,偏差值为0,PID运算结果为0,此时操作结果完全由手动控制,手动调整输出值。
用PID指令编写的手动/自动方式无扰切换程序如下图所示:
实践出真知,没有实践,理论就是纸上谈兵;学习中需要多加验证。如果大家觉得小智的文章写得不错,很适合大家的口味,可以分享更多的朋友。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你就是专家;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行家;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