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干货分享 S7-200 SMART 运动控制(一)

楼主(2024-08-30):
一、运动控制的概述:

1、S7-200 SMART CPU 通过本体的晶体管输出点,实现运动轴控制:内置于 CPU,用于速度和位置控制。

2、S7-200 SMART CPU 提供了三种开环运动控制方法:运动控制向导,PTO(脉冲串输出)及PWM(脉宽调制)

二、电机运行的控制方式及框架:

PLC控制电机的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通信控制变频器;另一种是高速脉冲输出的方式控制伺服电机(此种方式只支持晶体管型CPU)

控制框架图:有CPU发脉冲给到伺服/步进驱动器,通过驱动器的控制信号 控制电机的启停、相对定位、绝对定位等;再通过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做半闭环控制

三、运动控制总览:

S7-200 SMART 提供3个轴的开环位置控制所需要的功能和性能:

1、提供高速控制,速度从每秒2个脉冲到每秒100,000个脉冲(2HZ到100KHZ);

2、提供可组态的测量系统,既可以使用工程单位(例如英寸和厘米)也可以使用脉冲数;

3、提供可组态的反冲补偿;

4、支持绝对、相对和手动位控方式;

5、提供连续运行操作;

6、提供多达32组移动曲线,每组最多可有16步;

7、提供4种不同的参考点寻找模式,每种模式都可对起始的寻找方向和最终的接近方向进行选择。

运动控制输入/输出定义:

四、运动控制向导

1、打开“运动控制”向导,“工具”->“向导”->“运动控制”

2、选择需要配置的轴

3、命名轴名称;也可默认不更改

4、选择测量系统的方式;

(1)有工程单位和相对脉冲两种方式

(2)指电机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如是步进电机时,具体根据驱动器的细分决定

(3)选择工程单位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CM、MM、M、英尺、弧度、度、英寸这几种测量单位

(4)步进/伺服所走一圈的距离;也就是通常提到的螺距

如选用相对脉冲上诉参数忽略

5、设置脉冲方向输出

脉冲输出的方式有4种

(1)单相1输出:但发脉冲,没有方向信号;适合连续旋转

(2)单相2输出:P0发脉冲,P1作为方向信号(通常使用这种模式)

(3)双相两输出:正反方向各一个输出发脉冲信号

(4)AB正交相两输出:AB相互成90°的相位角的差动输出

极性选择:正表示P1=1时正方向旋转 P1=0 时表示反方向旋转

                 负表示 P1=0时正方向旋转 P1=1 时表示反方向旋转

7、组态输入点:

LMT+/-表示运动旋转的最大极限位 ,“+”表示正方向的极限位;“-”反方向的极限位

RPS表示参考点信号  ZP表示Z相脉冲信号

STP表示停止信号输入点

TRIG表示变速信号,主要用于GOTO指令的连续旋转功能

以上输入信号可组态I点的任意一个,但同一个点不得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