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的 160 个常见问题解答,绝对有一条可以帮到你!(4)

楼主(2024-08-30):
91: 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在程序中要使用初次扫描存储器位 SM0.1 来调用HDEF 指令,而且只能调用一次。

如果用 SM0.0 调用或者第二次执行 HDEF 指令会引起运行错误,而且不能改变第一次执行 HDEF 指令时对计数器的设定。

92: 对高速计数器如何寻址? 为什么从SMDx 中读不出当前的计数值?

可以直接用HC0;HC1;HC2;HC3;HC4;HC5 对不同的高速计数器进行寻址读取当前值,也可以在状态表中输入上述地址直接监视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SMDx不存储当前值。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是一个 32 位的有符号整数。

93: 高速计数器如何复位到 0?

选用带外部复位模式的高速计数器,当外部复位输入点信号有效时,高速计数器复位为 0 也可使用内部程序复位,即将高速计数器设定为可更新初始值,并将初始值设为0,执行 HSC指令后,高数计数器即复位为0

94: 高速计数器的值在复位后是复位到初始值还是“0”值?

外部复位会将当前值复位到 0 值而不是初始值;内部复位则将当前值复位到初始值。如果你设定了可更新初始值,但在中断中未给初始值特殊寄存器赋新值,则在执行HSC 指令后,它将按初始化时设定的初始值赋值。

95: 为何给高速计数器赋初始值和预置值时后不起作用,或效果出乎意料?

高速计数器可以在初始化或者运行中更改设置,如初始值、预置值。其操作步骤应当是:

1)设置控制字节的更新选项。需要更新哪个设置数据,就把控制字节中相应的控制位置位(设置为“1”) ;不需要改变的设置,相应的控制位就不能设置

2)然后将所需 的值送入初始值和预置值控制寄存器

3)执行HSC 指令

96: 使用PTO/PWM发生器的功能应使用什么类型的 CPU?

应使用 24VDC 晶体管输出的CPU,继电器输出的绝对不行。

97: PTO 或PWM 输出的幅值是多少?

PTO 或 PWM输出的幅值为24V(高电平有效,共负端连接) ,若想实现输出其他电压的幅值,需自己加转换器来实现。

98: 在PTO脉冲串执行过程中,你能否通过 PLS 指令改变其周期值?

不行,必须终止 PTO 输出后才能改变周期值。

99:如何强制停止 PTO 或PWM输出?

可以通过编程将控制字节中的使能位SM66.7或SM76.7清零, 然后执行PLS指令,便可立即停止PTO 或PWM 输出。

100: 为何输出信号的指示灯已亮,却没有良好的电压波形输出,或者有时丢脉冲?

PTO 或 PWM 输出负载最小不能低于额定负载的 10%;即在输出为高电平的状态下,负载电流不低于140mA。

101: 如何计算PTO的周期增量?

PTO 的脉冲周期增量公式为:周期增量 = (终止周期 – 初始周期) / 脉冲数

102: 当周期小于 50μs 时为何不能获得满意的波形输出?

因为限制PWM输出的因素有两个:

1)硬件输出电路响应速度的限制,对于 Q0.0Q0.1 从断开到接通为 2 μs,从接通到断开 10 μs ,因此最小脉宽不可能小于10 μs。

2)最大的频率为 20K,因此最小周期为 50 μs。

所以如果脉宽低于50 μs 的波形无法保证。

103:如何改变PWM 输出的周期/脉冲宽度?

PWM 功能可以在初始化时设置脉冲的周期和宽度,也可以在连续输出脉冲时很快地改变上述参数。其操作步骤为:

1)设置控制字节,以允许写入(或者更新)相应的参数

2)将相应的特殊存储器写入新的周期/脉宽值

3)执行PLS 指令,对 PTO/PWM发生器进行硬件设置变更

104:PID输出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振荡(曲线接触到坐标轴)如何办?

降低 PID初始输出步长值(initial output step)

105: PID自整定面板显示如下信息: “ The Auto Tune algorithm was aborted due toa zero-crossing watchdog timeout.” 即自整定计算因为等待反馈穿越给定值的看门狗超时而失败如何办?

确定在启动 PID 自整定前,过程变量和输出值已经稳定。并检查Watchdog Time的值,将其适当增大。

106:PID输出总是输出很大的值,并在这一区间内波动如何办?

增益(Gain)值太高或 PID扫描时间(sample time)太长(对于快速响应PID的回路)解决方法:降低增益(Gain)值并且/或选择短一些的扫描时间

107:过程变量超过设定值很多(超调很大)如何办?

回答:积分时间(Integral time)可能太高。解决方法:降低积分时间

108:PID输出非常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产生原因:

1)如果用了微分,可能是微分参数有问题

2)没有微分,可能是增益(Gain)值太高

解决方法:

1)调整微分参数到0-1 的范围内

2)根据回路调节特性将增益值降低,最低可从 0.x 开始逐渐增大往上调,直到获得稳定的PID。

109:对于某个具体的PID控制项目, 是否可能事先得知比较合适的参数?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数据?

虽然有理论上计算PID参数的方法,但由于闭环调节的影响因素很多而不能全部在数学上精确地描述,计算出的数值往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除了实际调试获得参数外,没有什么可用的经验参数值存在。甚至对于两套看似一样的系统,都可能通过实际调试得到完全不同的参数值。

110:S7-200 控制变频器,在变频器也有 PID 控制功能时,应当使用谁的 PID 功能?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一般来说,如果需要控制的变量直接与变频器直接有关,比如变频水泵控制水压等,可以优先考虑使用变频器的PID 功能。

111:是否可以在不同的步中使用同一个开关量输出点(线圈)?为何出现不合逻辑的现象?

可以在不同的步中对同一个输出点进行操作。这些逻辑运算不应使用普通编程时的实时状态计算规则,应使用S(置位)和 R(复位)指令对输出点操作;或者使用中间状态继电器过渡,最后再综合逻辑,一起输出。

112:CPU 的SF(系统故障) 灯亮是什么原因?

1)CPU 运行错误或硬件元件损坏。此时如果 Micro/WIN 还能在线,则可在命令菜单中进入PLC>Information 在线查看,可看到具体的错误描述。

2)程序错误,如进入死循环,或编程造成扫描时间过长,“看门狗”超时也会造成SF 灯亮。

3)CPU 电源电压可能过低,请检查供电电压。

113: LED 灯全部不亮咋办?

可能是以下原因:

1)电源接线不对,或 24V电源接反

2)保险丝烧断(报修) ?

114:在S7-200 系统支持的通讯硬件有哪些?

1)RS-232:微机技术中常见的串口标准;S7-200 的编程电缆(RS-232/PPI 电缆)的 RS-232 端连接到PC机的 RS-232 口

2)RS-485:常用的支持网络功能的串行通讯标准;S7-200 CPU 和EM277 通讯模块上的通讯口都符合 RS-485 的电气标准

3)以太网:S7-200 通讯模块 CP243-1/CP243-1 IT提供了标准的以太网RJ45 接口

4)模拟音频电话:S7-200 通过EM241模块支持模拟音频电话网上的数据通讯(V.34 标准33.6K 波特率,RJ-11 接口)

5)AS-Interface:通过 CP243-2模块支持 AS-Interface 标准。

115:什么是 200 的通讯主站和从站?

通讯从站:从站不能主动发起通讯数据交换,只能响应主站的访问,提供或接受数据。从站不能访问其他从站。在多数情况下,S7-200 在通讯网络中作为从站,响应主站设备的数据请求。

通讯主站:可以主动发起数据通讯,读写其他站点的数据。S7-200 CPU 在读写其他S7-200 CPU 数据时(使用PPI 协议)就作为主站(PPI 主站也能接受其他主站的数据访问) ;S7-200 通过附加扩展的通讯模块也可以充当主站。

116:什么条件下PPI、MPI 和 PROFIBUS可以同时在一个网络上运行?

在波特率一致、各站地址不同的情况下,PPI,MPI 和 PROFIBUS 可以同时在一个网络上运行,并且互不干扰。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络上有 S7-300、S7-200,S7-300 之间可以通过 MPI 或PROFIBUS通讯, 而在同时在同一个网络上的 TP170 micro 触摸屏可以与一个S7-200CPU 通讯。

117:在Micro/WIN的系统块中为何不能将通讯口设置为187.5K波特率?

新的 Mciro/WIN会自动检测通讯连接是否支持 187.5K,如果不支持(如老版电缆) ,则不能设置为187.5K的通讯速率。新编程电缆支持 187.5K速率。

118:如何设置PPI 电缆属性中的Advanced PPI 和 Multi Master Network 选项?

PPI 电缆属性中的这两项设置与多主站通讯功能有关。

仅通过旧型号的 PC/PPI 电缆已经不能实现多主站通讯,因此这两项设置现在已经没有用处。采用新型号电缆,配合Micro/WIN V3.2 SP4 以上版本,可以轻松实现多主站通讯。

119: 老版本的PC/PPI 电缆(6ES7 901-3BF21-0XA0 等)是否可以用于为新版本的 CPU(23 版)编程?

可以。 但是受到老版电缆的限制, 不能做多主站编程, 也只能用到 9.6K和19.2K波特率。

120:使用 CP 卡进行编程通讯有什么限制?

1)CP5613不能连接 S7-200 CPU通讯口编程。

2)CP5511/CP5512/CP5611不能在Windows XP Home 版下使用。

3)所有的 CP 卡不支持S7-200 的自由口编程调试。

4)CP 卡与S7-200 通讯时,不能选择“CP 卡(auto)”

5)MPI 的最低通讯速率为19.2K。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