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运算指令 (加,减)

楼主(2024-08-31):
一.数据运算指令

指令助记符

指令功能

ADD

加法

SUB

减法

MUL

乘法

DIV

除法

INC

加 1

DEC

减 1

MEAN

求平均值

WAND

逻辑与

WOR

逻辑或

WXOR

逻辑异或

CML

取反

NEG

求负

1.加法运算[ADD]

1)指令概述

将两个数据进行二进制加法运算,并对结果进行存储的指令。

加法运算[ADD]

16 位指令

ADD

32 位指令

DADD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三个操作数时

S1

指定进行加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S2

指定进行加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保存加法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两个操作数时

D

指定被加数及保存加法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S1

指定加数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三个操作数时》

l 两个源数据进行二进制加法后传递到目标处。各数据的最高位是正(0)、负(1)符号位,这些数据以代数形式进行加法运算(5+(-8)=-3)。

l 运算结果为 0 时,0 标志会动作。如运算结果超过 32,767(16 位运算)或 2,147,483,647(32 位运算)时,进位标志会动作(参照下一页)。如运算结果超过-32,768(16 位运算)或-2,147,483,648(32 位运算)时。

l 进行 32 位运算时,字软元件的低 16 位侧的软元件被指定,紧接着上述软元件编号后的软元件将作为高位,为了防止编号重复,建议将软元件指定为偶数编号。

l 可以将源操作数和目标操作数指定为相同的软元件编号。上例中驱动输入 X0 为 ON 时,每个扫描周期的都执行一次加法运算,请务必注意。

《两个操作数时》

l 两个源数据进行二进制加法后传递到被加数地址处。各数据的最高位是正(0)、负(1)符号位,这些数据以代数形式进行加法运算(5+(-8)=-3)。

l 运算结果为 0 时,0 标志会动作。如运算结果超过 32,767(16 位运算)或 2,147,483,647(32 位运算)时,进位标志会动作(参照“相关软元件”)。如运算结果超过-32,768(16 位运算)或-2,147,483,648(32 位运算)时。

l 进行 32 位运算时,字软元件的低 16 位侧的软元件被指定,紧接着上述软元件编号后的软元件将作为高位,为了防止编号重复,建议将软元件指定为偶数编号。

l 上例中如果X0为常开,当输入X0 为ON时,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该指令,所以建议用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

以上两条指令是等价的。

4)相关软元件

标志位的动作及数值涵义

软元件

名称

作用

SM20

ON:运算结果为 0 时。

OFF:运算结果为 0 以外时。

SM21

借位

ON:运算结果超出-32,768(16 位运算)或是-2,147,483,648(32 位运算)时,借位标志位动作。

OFF:运算结果不到-32,768(16 位运算)或是-2,147,483,648(32 位运算)时。

SM22

进位

ON:运算结果超出 32,767(16 位运算)或是 2,147,483,647(32 位运算)时,进位标志位动作。

OFF:运算结果不到 32,767(16 位运算)或是 2,147,483,647(32 位运算)时。

2.减法运算[SUB]

1)指令概述

将两个数据进行二进制减法运算,并对结果进行存储。

减法运算[SUB]

16 位指令

SUB

32 位指令

DSUB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三个操作数时

S1

指定进行减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S2

指定进行减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保存减法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两个操作数时

D

指定被减数及保存减法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S1

指定减数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三个操作数时》

l

指定的软元件的内容,以代数形式减去

指定的软元件的内容,其结果被存入由

指定的软元件中 (5-(-8)=13) 。

l 各种标志的动作、32 位运算软元件的指定方法等,均与上页的 ADD 指令相同。

l 要注意的是,上例中驱动输入 X0 为 ON 时,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减法运算。

《两个操作数时》

l

指定的软元件的内容,以代数形式减去

指定的软元件的内容,其结果被存入由指定的

软元件中(5-(-8)=13)。

l 各种标志的动作、32 位运算软元件的指定方法等,均与上页的 ADD 指令相同。

l 上例中如果X0为常开,当输入X0 为ON时,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该指令,所以建议用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