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数据运算指令 (乘,除和自加自减)

楼主(2024-08-31):
一.数据运算指令

指令助记符

指令功能

ADD

加法

SUB

减法

MUL

乘法

DIV

除法

INC

加 1

DEC

减 1

MEAN

求平均值

WAND

逻辑与

WOR

逻辑或

WXOR

逻辑异或

CML

取反

NEG

求负

1.乘法运算[MUL]

1)指令概述

将两个数据进行二进制乘法运算,并对结果进行存储。

乘法运算[MUL]

16 位指令

MUL

32 位指令

DMUL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1

指定进行乘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S2

指定进行乘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保存乘法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16 位运算》

各源指定的软元件内容的乘积,以 32 位数据形式存入目标地址指定的软元件(低位)和紧接其后的软元件(高位)中。上图示例:(D0)=8、(D2)=9 时,(D5,D4)=72。

结果的最高位是正(0)、负(1)符号位。

要注意的是,上例中驱动输入 X0 为 ON 时,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乘法运算。

《32 位运算》

在 32 位运算中,目标地址使用位软元件时,得到 64 位的结果(占用连续四个寄存器,注意请勿重复使用)。

在使用字元件时,也不能直接监视到 64 位数据的运算结果;这种情况下建议最好使用浮点运算。

2.除法运算[DIV]

1)指令概述

将两个数据进行二进制除法运算,并对结果进行存储。

除法运算[DIV]

16 位指令

DIV

32 位指令

DDIV

执行条件

常开/常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1

指定进行除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S2

指定进行除法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D

指定保存除法结果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16 位运算》

指定软元件的内容是被除数,

指定软元件的内容是除数,

指定的软元件和其下一个编号的软元件将存入商和余数。

要注意的是,上例中驱动输入 X0 为 ON 时,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除法运算。

《32 位运算》

被除数内容是由

指定软元件和其下一个编号的软元件组合而成,除数内容是由

指定的软元件和其下一个编号的软元件组合而成,其商和余数如上图所示,存入与

指定软元件相连接的 4 点软元件。

除数为 0 时发生运算错误,不能执行指令。

商和余数的最高位为正(0)、负(1)的符号位。当被除数或除数中的一方为负数时,商则为负,当被除数为负时余数则为负。

3.自加 1[INC]、自减 1[DEC]

1)指令概述

将指定软元件中的数据进行加 1/减 1 运算。

自加 1[INC]

16 位指令

INC

32 位指令

DINC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自减 1[DEC]

16 位指令

DEC

32 位指令

DDEC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D

指定进行自加 1/减 1 运算的软元件地址编号

16 位/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自加 1 运算》

X0 每置 ON 一次,

指定的软元件的内容就加 1。

16 位运算时,如果+32,767 加 1 则变为-32,768,标志位动作;32 位运算时,如果+2,147,483,647 加 1则变为-2,147,483,648,标志位动作。

《自减 1 运算》

X1 每置 ON 一次,

指定的软元件的内容就减 1。

-32,768 或-2,147,483,648 减 1,则为+32,767 或+2,147,483,647,标志位动作。

【注】:边沿指令触发时,每触发一次执行一次自加自减运算;如果是常开/常闭触发,则导通后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一次自加自减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