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基本顺控指令(使用案例)

楼主(2024-08-31):
一.[LD] ,[LDI] ,[OUT]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LD 取正

运算开始常开触点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LDI 取反

运算开始常闭触点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OUT 输出

线圈驱动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2)指令说明

l LD,LDI 指令用于将触点连接到母线上。其他用法与后续的 ANB 指令组合,在分支起点处也可使用。

l OUT 指令是对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状态、定时器、计数器的线圈驱动指令,对输入继电器不能

使用。

3)功能

二.[AND] ,[ANI]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AND 与

串联常开触点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ANI 与反转

串联常闭触点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2)指令说明

l 用 AND、ANI 指令可串联连接一个触点。串联触点数量不受限制,该指令可多次使用。

l OUT 指令后,通过触点对其他线圈使用 OUT 指令,称之为纵接输出。(下图的 OUT M2 与 OUT Y3)。

这样的纵接输出如果顺序不错,可重复多次。串联触点数量和纵接输出次数不受限制。

3)功能

三.[OR] ,[ORI]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OR 或

并联常开触点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ORI 或反转

并联常闭触点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2)指令说明

l OR,ORI 被用作一个触点的并联连接指令。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触点串联连接,并将这种串联回路块与

其他回路并联连接时,采用后述的 ORB 指令。

l OR,ORI 是指从该指令的步开始,与前述的 LD、LDI 指令步,进行并联连接。并联连接的次数不受

限制。

3)编程

4)与 ANB 的关系

使用 OR,ORI 指令所作的并联连接,原则上是与前述的 LD,LDI 连接,但在后述的 ANB 指令后,则可在前面加一条 LD 或 LDI 指令连接。

四.[LDP] ,[LDF] ,[ANDP] ,[ANDF] ,[ORP] ,[ORF]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LDP 取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运算开始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LDF 取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运算开始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ANDP 与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串联连接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ANDF 与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串联连接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ORP 或脉冲上升沿

脉冲上升沿检出并联连接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ORF 或脉冲下降沿

脉冲下降沿检出并联连接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2)指令说明

l LDP、ANDP、ORP 指令是进行上升沿检出的触点指令,仅在指定位软元件的上升沿时(OFF→ON 变

化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l LDF、ANDF、ORF 指令是进行下降沿检出的触点指令,仅在指定位软元件的下降沿时(ON→OFF

变化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3)编程

五.[LDD] ,[LDDI] ,[ANDD] ,[ANDDI] ,[ORD] ,[ORDI] ,[OUTD]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LDD

直接从触点上读取状态

操作元:X

LDDI

直接读取常闭触点

操作元:X

ANDD

直接从触点上读取状态,串联连接

操作元:X

ANDDI

直接读取常闭触点,串联连接

操作元:X

ORD

直接从触点上读取状态,并联连接

操作元:X

ORDI

直接读取常闭触点,并联连接

操作元:X

OUTD

直接输出到触点

操作元:Y

2)指令说明

l LDD、ANDD、ORD 指令与 LD、AND、OR 指令的功能相似; LDDI、ANDDI、ORDI 指令与 LDI、

ANDI、ORI 相似;不同的是如果操作数是 X 的时候,前者直接读取端子台上面的信号。

l OUTD 指令与 OUT 指令均为输出指令,但 OUTD 在条件达到时将立即输出,无需等待下一个扫描周

期。

3)编程

六.[ORB]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ORB 回路块或

串联回路块的并联连接

操作元:无

2)指令说明

l 由 2 个以上的触点串联连接的回路被称为串联回路块。将串联回路块并联连接时,分支开始用 LD,

LDI 指令,分支结束用 ORB 指令。

l 如后述的 ANB 指令一样,ORB 指令是不带软元件编号的独立指令。

l 有多个并联回路时,如对每个回路块使用 ORB 指令,则并联回路没有限制。

3)编程

七.[ANB]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ANB 回路块与

并联回路块的串联连接

操作元:无

2)指令说明

l 当分支回路(并联回路块)与前面的回路串联连接时,使用 ANB 指令。分支的起点用 LD、LDI 指令,

并联回路块结束后,使用 ANB 指令与前面的回路串联连接。

l 若多个并联回路块按顺序和前面的回路串联时,ANB 指令的使用次数没有限制。

3)编程

八.[MCS] ,[MCR]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MCS 主控

新母线开始

操作元:无

MCR 主控复位

母线复归

操作元:无

2)指令说明

l 执行 MCS 指令后,母线(LD、LDI)向 MCS 接点后移动,将其返回到原母线的指令为 MCR。

l MCS、MCR 指令需配对使用。

l 母线可以嵌套使用,在配对的 MCS、MCR 指令之间使用配对的 MCS、MCR 指令,嵌套级随着 MCS

的使用逐个增加,嵌套级最大为 10 级。执行 MCR 指令时,返回到上一级母线。

l 在使用流程程序时,母线管理只能用于同一个流程中;在结束某个流程时,必须返回到主母线。

注意:XD/XL 系列 PLC 编程软件梯形图中无法直接书写 MCS 与 MCR 指令,可通过横线竖线进行

构造!

3)编程

九.[ALT]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ALT 取反

线圈取反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2)指令说明

执行 ALT 后可以将线圈的状态取反。由原来的 ON 状态变成 OFF 状态,或由原来的 OFF 状态变成

ON 状态。

3)编程

十.[PLS] , [PLF]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PLS 上升沿脉冲

上升沿时接通一个扫

描周期指令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PLF 下降沿脉冲

下降沿时接通一个扫

描周期指令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2)指令说明

l 使用 PLS 指令时,仅在驱动输入为 ON 后的一个扫描周期内,软元件 Y,M 动作。

l 使用 PLF 指令时,仅在驱动输入为 OFF 后的一个扫描周期内,软元件 Y,M 动作。

3)编程

十一.[SET] ,[RST]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SET 置位

线圈接通保持指令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RST 复位

线圈接通清除指令

操作软元件:X,Y,M,HM,SM,S,HS,T,HT,C,HC,Dn.m 等

2)指令说明

l 在下述程序示例中,X10 一旦接通后,即使它再断开,Y0 仍继续动作。X11 一旦接通时,即使它再断

开,Y0 仍保持不被驱动。对于 M、S 也是一样的。

l 对于同一软元件,SET、RST 可多次使用,顺序也可随意,但最后执行者有效。

l 此外,定时器、计数器当前值的复位以及触点复位也可使用 RST 指令。

l 使用 SET、RST 指令时,避免与 OUT 指令使用同一个软元件地址。

3)编程

十一.针对计数器的[CNT] [CNT_D], [DCNT] ,[DCNT_D] , [RST]

1)助记符与功能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回路表示和可用软元件

CNT 输出

16 位非掉电保持增计数,

计数线圈的驱动

操作元:K、D

CNT_D 输出

16 位掉电保持减计数,计

数线圈的驱动

操作元:K、D

DCNT 输出

32 位非掉电保持增计数,

计数线圈的驱动

操作元:K、D

DCNT_D 输

32 位掉电保持减计数,计

数线圈的驱动

操作元:K、D

RST 复位

输出触点的复位,当前值清零

操作元:C、HC、HSC

2)内部计数器的编程

C0 对 X11 的 OFF→ON 次数进行增计数,当 C0 达到设定值 K10 时,输出触点 C0 动作,即 C0 的状态由 OFF转变为 ON。此后,当 X11 继续由 OFF→ON 变化时,计数器的当前值会继续自加,输出触点仍保持动作。当 X10 接通时,计数器的当前值清零,输出触点复位。

停电保持用计数器,即使在停电时,仍保持当前值以及输出触点的动作状态和复位状态。

3)高速计数器的编程

l 如上图例,对 M0 的 OFF→ON 进行增计数。

l 计数器的当前值增加,在达到设定值(K 或 D 的内容)时,输出触点被置位。

l M1 为 ON 时,计数器 HSC0 的输出触点复位,计数器的当前值也变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