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三菱PLC经典问答100道!(二)

楼主(2024-09-01):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6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51】电磁阀接在PLC上后,反复的烧掉,这是为什么?

答:电磁阀带感性负载,关断的时候由于自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积累在触点上,触点两端电压过高会击穿,若为直流电磁阀,可以加一个续流二极管,若为交流电磁阀,可以加一个浪涌保护器。

【52】FX2N和FX2NC的存储盒一样吗?

答:不一样,FX2NC-EEPROM-16是FX2NC,FX-EEPROM-16是FX2N的。

【53】PLC(FX1S/FX1N/FX3G)内置的模拟量旋钮的使用方法?

答:在特殊数据寄存器中相对刻度位置设定从0 ~ 255的数值数据。作为数值的设定值,指定为计时器接制定值,可以做成旋钮式的模拟量计时器。?VR1→D8030(0 ~ 255的整数) ?VR2→D8031(0 ~ 255的整数)

【54】停电保持的软元件(补助继电器 状态 )作为一般用时的使用方法?

答:当PLC RUN時侯,使用初始化脉冲通过ZRST命令清除必要的区域。需要清除所用的停电保持区域时,请使用M8032。

【55】使用存储器盒时,需要电池吗?

答:RAM以外的存储器盒不需电池.但在使用时钟功能、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等中的保持软元件时需要电池维持.另外还有在使用特殊数据寄存器、特殊辅助继电器等时,也是需要电池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编程手册.

【56】PLC在运行中,电源LED发生灯灭或是闪烁

答:拆除(工作电源)端子的接线确认是否恢复正常.如恢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负载的短接或是过大的负载电流而造成工作电源容量超载从而启动了保护功能.如不能恢复正常的话,请联系三菱电机售后服务部门.

【57】FX1S自带的模拟电位器所对应的寄存器是

答:FX1S 可编程控制器内置电位器2 点 VR1:D8030 VR2:D8031

【58】三菱PLC原装机和高仿机如何区分

答:目前我国市场上小型PLC产品的市场非常大,其中用得最多的应该还是三菱系列的PLC产品了。但近几年来,好多客户反映其在市场上有遇到过类似三菱的仿货或翻新货。就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类似的三菱PLC和三菱PLC扩展模块等产品的做一个比较细致的分析,以便提高大家对原装机和仿机及翻新机的辨别能力。

现在我国市场上三菱PLC及三菱PLC扩展模块用得较多的就是三菱FX1S系列和三菱FX2N系列PLC及对应的模块,下面我们就以这两种产品来对其各种产品进行分析。随着仿制水平的提升,单单从外观已经很难判断了。因此区分真假及新旧三菱PLC及扩展模块主要还是看其内部的电路板。

三菱PLC及扩展模块按着仿制的方法来分类,可以分为:抄板型和自主设计型。 首先分析一下抄板型,这种产品的特点是:除了外观相同以外,里面的PCB布局走线都完全一样,绝大部分的芯片都是拆机件,特别是主CPU百分百是拆机件。初看还真看不出什么破绽,但是只要你打开机箱,稍微仔细看一下主芯片的丝印就可以看出马脚。上面的丝印一般都是经过打磨的。一般这种产品是通过回收过来坏或旧的三菱PLC的主CPU拆下来,因为回收的量无法达到成规模的数量,所以这些PLC内部的丝印及产品批次都是不一样的。为此,为了做成一个统一的型号,造假者就只有把原来的丝印打磨掉,印上新的同批次的型号产品,这样也就一眼就能看出其电路板有过打磨的痕迹。当然也有一些打磨技术较高的,非专业人士一般看不出来,那只能利用后台软件查看三菱PLC及扩展模块的版本号就能让它立现原形。只要是什么26210,26212等等,凡是不是26214或者26215的肯定是拆机件,要么就是翻新货。三菱的当前版本已经到了26215了,目前市场上的新机器一般都是26214和26215的,所以不是这两个版本的一般就是有问题的产品。

自主设计型:其中这又里面又可以分为部分自主设计型和完全自主设计型两种。部分自主设计型意思是一部分自主设计,一部分抄板。因为目前大陆暂时还没有能力设计出三菱的CPU ,所以CPU板都是抄板,IO板和电源板自主设计。判断这种高仿机的方法也和抄板型的判断方法一样。完全自主设计型:这种高仿机在大陆很少见,一般是来自台湾,技术含量也是最高的,从上到下都是新开发,而且也是采用三菱FX2N系列PLC的方案。而且方案有可能还是直接就用了三菱最新推出的3G的方案。这类产品从整个产品的外观和内部工艺来看应该还是有一定水平和技术的。让人更加震惊的是这类仿机竟然也是采用松下的继电器,和原装三菱PLC用的是一样的型号。

【59】三菱PLC仿真软件和编程软件是一样的吗?

答:编程软件叫GX Developer,仿真软件叫GX Simulator,这是两个软件。要想仿真,得先安编程软件,再安仿真软件,这个仿真软件就相当于编程软件的一个插件,给编程软件增加了一个仿真功能。  GX Simulator软件是给GX Developer软件包加入仿真功能的插件,是三菱公司用于其Q 系列、A 系列、和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产品的梯形图程序仿真软件。它使得GX Developer软件上编写的顺序控制程序无须写入PLC本体中,在个人计算机上就可以进行仿真运行。而且,如果将智能化模块用软件包GX Configurator也加入其中,则还可以进行智能化功能模块(A/D转换模块、D/A转换模块、通信转换模块)的初始参数设定、自动刷新参数设定等状态的仿真。利用GX Simulator,可编程控制器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摆脱PLC硬件条件的束缚,灵活自主的进行设计和调试工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GX Simulator 需要和GX Developer梯形图程序设计软件联合使用,GX Simulator运行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软件安装时需要首先设置系统环境,其次安装GX Developer,然后安装GX Simulator。使用时,运行GX Developer软件,在菜单栏“工具”子菜单下运行“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命令,即可进行梯形图程序的仿真调试。

【60】GX developer软件编写程序时,会有修改完,对应程序未取消,反而多了一步程序。此时光标显示为紫色?

答:插入模式/改写模式的切换可以通过Insert 键进行。插入模式时光标为紫色;改写模式时光标为蓝色。

【61】GX developer软件无法编译程序?

答:点击工具=>选项=>运行时写入设置(变换后,不写入PLC;变换后设定写入PC后,每次变换都会实行PC写入。)。

【62】进行浮点数计算时,当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时,在监控模式下看到的数值,与计算的理论值有误差?

答:FX PLC CPU浮点数运算是单精度的,存在微小偏差。使用的CPU不同,运算的结果会有一些差别。

【63】FX PLC是否有时钟功能?

答:FX1S、FX1N、FX1NC、FX2N、FX3U、FX3UC、FX3G内置有时钟功能;FX2NC可安装具有时钟功能的选件卡。

【64】PLC断电后,程序是否会丢失?

答:FX1S、FX1N、FX1NC、FX3G程序由EEPROM保存,断电后程序不会丢失;FX2N、FX2NC、FX3U、FX3UC程序由电池支持,更换时若电池电量低报警,程序会丢失;无电池电量低报警,不会丢失。

【65】PLC更换电池时,程序是否会丢失?

答:在电池插座拔出20秒内,插入新电池的插座,程序不会丢失。电池LED点灯后,长时间被放置的情况下,交换前电池的电压有可能比规定值要低。这种情况下,PLC的电源切断时,程序会消失。

【66】FX PLC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答:FX1S、FX1N、FX1NC、不支持浮点数运算;FX2N、FX2NC、FX3U、FX3UC、FX3G支持浮点数运算,但是FX2N、FX2NC、FX3G仅支持部分FX3U支持的浮点数指令。

【67】FX PLC内置有几轴脉冲输出?

答:基本单元都需要是晶体管输出型。FX1S、FX1N、FX1NC、FX2N、FX2NC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但是FX2N和FX2NC除了V3.0以上对应[D]ABS指令外,不支持定位指令;FX3U、FX3UC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FX3G:40/60点I/O型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14/24点I/O型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

【68】用GX Developer怎么把一个工程的注释复制到另一个工程?

答:点击菜单栏里的“工程”→“复制”,点击浏览找到工程,然后可以选择复制程序、软元件注释、参数或软元件内存。或者直接将程序文件夹中“Resource”→“Others”下的COMMENT.wcd直接复制到对应文件夹中。还可以使用合并方式复制。

【69】怎样确认FX系列PLC的版本?

答:可以通过监控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1(10进制数)来确认可编程控制器的版本。前2位数字代表PLC型号,后3位数字代表版本信息。例如:D8001的数值是24251,24代表PLC型号为FX2N,FX3U,FX3NC,FX3UC系列,251代表版本信息为Ver 2.51。

【70】抑制PLC干扰措施的原因分析。有几台FX2N的PLC,常出现输入点闪烁,造成系统误动作,经人指点,在输入点与COM之间并以104的电容即可解决。果然如此,请问这是啥原因呢,为何电容非要并104的呢?有啥理论依据?

答:要将理论依据,非常简单,就是消噪滤波。所以要用104,是因为你的现场噪声频率正好能被104衰减,而且我告诉你,这是绝大部分场合使用的消噪率参数(我指的是开关量信号)。我觉得管这叫“万金油”更确切,因为用了他只好不坏啊,如果是频率信号,就不一定是104了,也可能是103或102哦。

【71】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扩展寄存器(R)是什么?

答:扩展寄存器(R)是数据寄存器(D)的扩展软元件。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的情况下,通过电池进行停电保持。FX3G可编程控制器中,一般用软元件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停电保持。

【72】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在STOP时可以保持RUN中的输出状态吗?

答: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驱动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3,则可编程控制器从RUN变为STOP后,RUN时的输出状态还能原样保持。

【73】什么是变址寄存器(V、Z)?

答:三 变址寄存器是除了可与数据寄存器的使用方法相同以外,还可以通过在应用指令的操作数中组合使用其他的软元件编号和数值,从而在程序中更改软元件的编号和数值内容的特殊寄存器。 在寄存器中,被称为变址(修饰)用的有V、Z两种寄存器。 V、Z是如下所示地附加在其他软元件上的。 [V0、Z0=5时] D100V0=D105、C20Z0=C25←软元件编号 V□或是 Z□的值 数据寄存器和变址寄存器,可用于间接指定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以及用于应用指令中。

【74】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电池的电压降低时,会造成什么后果?

答:电池的电压由于寿命等原因而降低时,不能正常保持程序(未使用存储器盒时)、以及停电保持软元件和时钟的状态。

【75】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能够将停电保持软元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吗?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根据参数设定情况,可将部分停电保持软元件的一部分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停电保持专用的软元件不可以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这种情况下,在程序中使用初始化脉冲(M8002)清除保持软元件,这样就可以将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

【76】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池有什么作用?

答:电池在需要将以下内容进行掉电保持(电池备份)时使用。 另外,要对软元件内存、当前时刻进行掉电保持时,需要设定参数。 通过电池备份的内容: 辅助继电器M1536~M7679,状态S1000~S4095,数据寄存器D1100~D7999,扩展寄存器R0~R23999。 当前时间的计时(出厂时已由可编程控制器内置的大电容备份)。

【77】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存储器的允许写入次数是多少?

答:存储器盒允许写入次数在1万次以下,FX3G可编程控制器内置存储器(EEPROM)允许写入次数在2万次以下。

【78】2进制浮点数的有效位数和处理范围是多少?

答:有效位数:2进制浮点数的有效数如用10进制数表示,大约为7位数。 2进制浮点数的处理范围如下所示。 -最小绝对值1175494×10-44 -最大绝对值3402823×1032

【79】10进制常数指定的范围是多少?

答:[K]是表示10进制整数的符号,主要用于指定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或是应用指令的操作数中的数值。(例如: K1234) 10进制常数的指定范围如下所示。 -使用字数据(16位)时:K-32768~K32767 -使用2个字数据(32位)时:K-2,147,483,648~K2,147,483,647

【80】FX3U(C),FX3G可以直接指定实数吗?

答:在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中,[E]是表示实数(浮点数数据)的符号,主要用于指定应用指令的操作数的数值。 (例如: E1.234或是E1.234 3) 实数的指定范围为,-1.0×2128~-1.0×2-126、0、1.0×2-126~1.0×2128。 在顺控程序中,实数可以指定“普通表示”和“指数表示”两种。 -普通表示 就将设定的数值指定。 例如,10.2345就以E10.2345指定。 -指数表示 设定的数值以(数值)×10n指定。 例如,1234以E1.234 3指定。 [E1.234 3]的[ 3]表示10的n次方( 3为103)。

【81】字软元件的位可以直接指定,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吗?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指定字软元件的位,可以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 指定字软元件的位时,请使用字软元件编号和位编号(16进制数)进行设定。 (例如: D0.0 表示数据寄存器D0的0位编号。) 在软元件编号、位编号中不能执行变址修饰。 对象的字软元件 : 数据寄存器或特殊数据寄存器 位编号 : 0~F(16进制) 例如: LD D0.F OUT D0.3

【82】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对缓冲寄存器直接指定吗?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直接指定特殊功能模块和特殊功能单元的BFM(缓冲存储器)。BFM为16位或32位的字数据,主要用于应用指令操作数。 BFM是接着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模块号(U)和BFM编号(\G)后指定的。 (例如: U0\G0表示模块号为0的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BFM #0号) 此外,在BFM编号中可以进行变址修正。 指定范围如下所示。 单元号(U) ? ? ? ? ? 0~7 BFM编号(\G) ? ? ? ? 0~32766 MOV指令的例子 MOV K10 U0\G10 修正BFM编号的例子 MOV K20 U0\G10Z0

【83】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是否可以用变址寄存器(V、Z)进行修饰?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LD和LDI指令中使用的软元件,可以用变址寄存器(V、Z)进行修饰。(状态(S)特殊辅助继电器(M)、32位计数器(C)、D□.b不能修饰。)

【84】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中,是否可以指定数据寄存器(D)的位?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中,可以直接指定数据寄存器(D)的位。 执行数据寄存器是位指定时,请在数据寄存器(D)的编号后输入“.”,然后接着输入位编号(0~F)。 可以使用的数据寄存器仅16位的有效。 请从低位开始按照0,1,2,…9,A,B,…F的顺序指定位编号。 例如:LD D0.3 OUT Y0 D0的第3位决定LD触点ON(导通)/OFF(不导通)。

【85】三菱FX系列的plc输入端连接npn和pnp的问题。三菱FX系列的plc输入低电平有效,也就是npn型光电开关可以使用,但pnp型的光电开关(三线制)信号(黑线)串个470欧的电阻,然后在程序里逻辑反也能使用。

答:PNP需要外接电源,本身FX系列都是漏型,,外接正常NPN正好,,PNP是源型输出,直接接无法工作

【86】三菱PLC怎么实现自动循环。具体是这样的,写了个程序,它是从一边抓起东西,然后放到传送带上,到达某点后,传送停止,推板的马达启动将东西退到下面的筐里,现在问题是,每次都要点下开关给抓东西的命令,它才能自己抓东西起来,胆寒司改成常闭后又不动作。用什么指令可以让它自己抓起东西,也就是循环工作?

答:触发开关的命令先导通M0.0,然后M0.0导通了实现抓东西的步骤。 现在实现自动循环的功能,就是在东西退下去后,再次触发M0.0,相当于你手动再按下开关,自然就能再次抓东西

【87】三菱PLC程序中[DDIV D136 D140 D128]是什么意思

答:DDIV(32位除法指令).D137,D136(放被除数).D141,D140(放除数).D129,D128(放商)

【88】三菱plc 编程软件,gx-developer8.52在写梯形图时,怎么加注释

答:菜单编辑——文档生成,选择注释的类型,然后双击梯形图中需要添加注释的位置。

【89】三菱plc编程软件中上升沿触点和向下沿触点是什么意思

答:三菱plc编程软件中上升沿触点和向下沿触点指令  PLS上升沿微分脉冲输出指令。它将指定信号上升沿进行微分后,输出一个脉冲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信号。 PLF下降沿微分脉冲输出指令。它将指定信号下降沿进行微分后,输出一个脉冲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信号。 PLS和PLF只有在输入信号变化时才有效。

【90】三菱PLC [= D0 K0] 什么意思 MOV K0 DO什么意思

答:LD M8000 [= D0 K0] OUT Y0 含义是M8000接通 D0数据等于0时 Y0吸合   LD M8000 [>D0 K0] OUT Y0 含义是M8000接通 D0数据大于0时 Y0吸合   LD M8000 MOV K0 D0 含义是M8000接通将数据0传送到DO

【91】三菱PLC寄存器最高位为符号位是什么意思

答:在寄存器中的符号位是用来表示存储器内存储数据的正数或负数的,符号位假如为1则这个数值为负数,为0则为正数。

【92】三菱PLC GX编程软件里的ADD命令如何输入, 在编程软件里输入ADD D5V0 D20Z0这个命令不能识别, 输入方法是按F8 输入 ADD D5V0 D20Z0不行,在网上查询了一下, 又输入 D5V0 D20Z0 还是不行

答:ADD指令为3个操作数的指令,需要输入ADD 是S1 S2 D* ,比如ADD D40 D201Z D40,该指令意思是:D40的数值 D(201 Z)的数值,结果再保存到D40。若Z寄存器的值为10,则D(201 Z)即为D211。 所以你应该输入ADD D5V0 D20Z0 D* ,*代表寄存器的编号

【93】三菱plc中T10 D8030是什么意思

答:意思是T10的计时时间由内置电位器VR1调整的VR1 D8030(0-255的整数)所以最大是25.5秒

【94】在线看程序时是有注释的,但是备份下来后放到其他的电脑上面看就没有注释了,怎么回事?

答:注释是随原程序一起保存的,三菱PLC注释不能保存到程序里面,只有用带注释原程序在显示注释时才能看到。

【95】三菱和台达plc哪个好?

答:肯定是三菱的性能好了,三菱是日本产的小型系列PLC,性能比较稳定,但是价格相对台达要贵点;台达的是台湾产的PLC,发展时间较短,性能的稳定性不如三菱,但是价位较低。  所以看你的应用了,如果应用场合比较干净,现场条件不复杂,并且经济点的话可以选择台达PLC

【96】如何将三菱PLC编程软件中的梯形图放到word中?

答:可以使用打印的方式,安装一个pdf文件打印机,就可以将程序打印成文件,然后再将这些文件插入到word文件中。

【97】三菱PLC在程序里怎么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答:用数字量转模拟量模块输出,信号0-5V,然后找外部专用直流调速器,输入信号是0-5V,输出根据输出的电压不一样进行正反馈,对应给电压,从小到大。当然最小是0V,最大是你电机正常工作电压,详细参数可以参考一下直流调速器的参数。

【98】三菱PLC编程软件的快捷键 三菱的编程软件有F1~F10. 还有sF5 sF9之类的,请问这些怎么按呢?

答:打开三菱的软件,打开显示菜单,点工具条,然后在工具条选项里《梯型图符号》前点变实点后确定。这样就出来《梯型图符号》工具条。把它放到窗口边上。所有快捷键都在里面了。对照使用就是了。比如你按一下F1就在光标下出一个常开点。sF5表示同时按S和F5组合键,出来的就是对应的向上并联的常开点。地址可是要另外写的。

【99】三菱PLC中的INCP什么意思?

答:INCP只是对寄存器进行+1,前面加个条件,接通一次 1. 如INCP D100,即使D100内部的数据 1 一直接通只算一次哦。

【100】三菱PLC M500以上为断电保持 怎样设定使之为非断电保持型

答:1:点击显示菜单,选工程数据列表。2:点击左边参数,选PLC参数。 3:FX参数设置对话框,选软元件。 4:在辅助继电器项,锁存起始项里更改。

分享朋友圈,一起学知识!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