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PLC接线图 | 详细掌握台达各系列伺服脉冲控制线路

楼主(2024-09-01):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台达伺服脉冲控制线路

今天讲的是PLC接线图入门,伺服脉冲口的接法有很多种,但是万法不变其中,目的都是使我们伺服驱动器的光耦能够正确的开通、关断。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上位机提供的信号的类型、电位、方向,来确定适合的接线方法及匹配电阻,从而来实现光耦可靠的开通、关断。

1、NPN接线方式(24V输入型):适用A,A+,AB,A2伺服。

2、NPN接线方式(5V输入型):适用A,A+,AB,A2伺服。

3、PNP接线方式(24V输入型):适用A,A+,AB,A2伺服。

4、PNP接线方式(5V输入型):适用A,A+,AB,A2伺服。

5、差动接线方式:适用A,A+,AB,A2伺服。

6、NPN接线方式(24V输入型):适用B2伺服。

B2伺服脉冲输入接线(集极开路)

7、NPN接线方式(5V输入型):适用B2伺服。

8、PNP接线方式(24V输入型):适用B2伺服。

9、PNP接线方式(5V输入型):适用B2伺服。

10、差动接线方式:适用B2伺服。

注:上图唯有1为详细画法,其余均为省略画法,由此可参考1

控制箱控制柜非标订制

PLC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

●PLC编程和继电器控制

●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去?

●变频器一开,仪表信号就乱跳?

●小知识 | 伺服电机的调试6个步骤

●不懂PLC控制柜的设计原理?快点进来看看

●变频器入门二十例实战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