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三菱PLC和台达PLC的区别_三菱PLC特殊辅助辅助继电器_台达PLC实例CJ 指令实现配方调用

楼主(2024-09-01):
台达是M1000开始,三菱是M8000开始,用法也不是完全对应的3基本上都不一样,当然也不排除意外情况。我们简单盘点几个国际PLC大厂的编程软件就知道了:1、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TIA Portal、STEP7系列2、三菱PLC的编程软件:FXGP-WIN-C、GX Dev、GX Works2

三菱PLC特殊辅助辅助继电器:

系统状态监控类:这类继电器用于监控PLC的运行状态、错误状态、时钟状态、通讯状态等,一般用作触点使用,例如:

M8000:运行监控常开触点,PLC运行时一直ON。

M8001:运行监控常闭触点,PLC运行时一直OFF。

M8002:初始化脉冲常开触点,PLC运行时ON一个扫描周期,常用于程序初始化。

M8003:初始化脉冲常闭触点,PLC运行时OFF一个扫描周期。

M8004:错误发生常开触点,当M8060~M8067中任一个处于ON时动作,表示PLC发生了某种错误。

M8005:电池电压低常开触点,当电池电压异常过低时动作,表示需要更换电池。

M8006:电池电压低锁存常开触点,当电池电压异常过低后进入锁存状态,表示电池电压低的状态已被记录,需要用M8030来清除。

M8007:瞬停检测常开触点,当PLC发生瞬停(停电时间小于10ms)时动作,表示PLC可能出现异常。

M8008:停电检测常开触点,当PLC发生停电(停电时间大于10ms)时动作,表示PLC已经停止运行。

-------------------------------------------------

台达PLC实例CJ 指令实现配方调用

【控制要求】
台达 DVP12SC PLC 发送脉冲控制台达 ASD-A 伺服,有 3 种工作行程距离,可通过三个开关
任意选择,满足不同的工作需要。

【元件说明】

【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开关 X1 闭合,X2、X3 断开时,程序由[CJ P1] 跳转到 P1 处,把常数值 K10000 放入 D0,即选定了第一种行程距离。然后跳到指针 P4,准备脉冲的输出。
开关 X2 闭合,X1、X3 断开时,程序由[CJ P2]跳转到 P2 处,把常数值 K20000 放入 D0,即选定了第二种行程距离。然后跳到指针 P4,准备脉冲的输出。
开关 X3 闭合,X1、X2 断开时,程序由[CJ P3]跳转到 P3 处,把常数值 K30000 放入 D0,即选定了第三种行程距离。然后跳到指针 P4,准备脉冲的输出。
若 X1、X2、X3 均不闭合(不选择行程),则程序第四行被执行,直接跳转到指针 P4,准备脉冲的输出。
开关 X4 闭合时,指令[DDRVI D0 K10000 Y10 Y0] 被执行,即 Y10 输出一定数量的脉冲(频率为 100KHz,D0 内容值作为脉冲输出数目),Y0 为脉冲方向控制,伺服电机运转的距离与接收到的脉冲个数成比例,控制 PLC 脉冲输出数目就可达到控制伺服电机运转距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