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西门子WINCC画面显示系统时间

楼主(2024-09-02):
本文介绍在WinCC V7.5SP2画面中如何显示操作系统时间。
以下分别介绍通过时钟控件、创建"System Info "变量和脚本三种方法来实现。
1、 WinCC时钟控件
在WinCC控件中,选择“WinCC Digital/Analog Clock Control”并拖拽到画面中。
在时钟控件的属性窗口中,取消“模拟显示”可以以数字的形式显示系统时间。
但是需要注意,数字时钟的字体大小无法修改。
2、 使用“System Info”变量
在WinCC变量管理下添加"System Info "驱动,然后在新添加的"System Info "驱动下创建新连接,并在连接下创建两个变量分布用来读取系统日期和时间,如下图所示:
日期和时间变量的数据类型都是“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变量地址及格式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WinCC画面中使用输出/输入域显示上面两个变量即可。
3、 使用脚本显示系统时间
在WinCC画面上添加静态文本对象,使用VBS设置文本对象的文本属性,如下图所示:
VBS脚本为:Text_Trigger=Now(),其中Text_Trigger为函数名称,Now()获取当前系统日期时间(①②③)。设置脚本触发器(②),选择周期为1秒(③),如下图所示:
注意,VBS中Now函数返回日期的格式和系统设置的“短日期”格式保持一致。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