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如何挑选水晶标AB膜?

楼主(2024-09-02):
Click on AGP数码打印机 to follow us~

UV水晶标也叫 UV转印贴,是一种自带粘胶透明的装饰标签,因操作简单,使用范围广泛一举成为市场香饽饽。

而AB膜就是制作UV水晶标的必备耗材之一,决定了水晶标成品的最终质量。

UV crystal stickers, also known as UV transfer stickers, is a self-adhesive transparent decorative stickers, due to simple operation, wide range of use has become the market favorites.

The AB film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sumables for making UV crystal sticker, which determines the final quality of the finished crystal sticker.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AB膜在水晶标制作中的作用,水晶标AB膜又该如何挑选?一起在下文寻找答案吧。

So,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role of AB film in the production of crystal stickers, and how to choose the AB film for crystal stickers? Find the answer together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

什么是AB膜?

What is AB film?/01
在选择水晶标AB膜之前,先要了解水晶标AB膜。

Before choosing AB film for crystal sticker,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AB film for crystal sticker.

水晶标AB膜分为A膜和B膜。

AB film for crystal sticker is divided into A film and B film.

A膜本身是有3层的,第一层是保护层,第二层是胶水打印层,第三层是胶水承载PET,墨水经过UV灯固化,A膜与B膜会结合在一起。

使用时,画面和胶水会随着B膜一起分离粘贴到目标物体表面,多余的胶水会随着B膜被剥离。

Film A has 3 layers, the first layer is the protective layer, the second layer is the adhesive printing layer, and the third layer is the adhesive carrying PET. After the ink has been cured by the UV lamp, film A and film B will be combined together.

When in use, the picture and glue will be separated and pasted to the surface of the target object together with B film, and the excess glue will be peeled off with B film.

简单来说,AB膜、UV墨水、光油经过UV水晶标打印机的工作流程后,轻松变身为光泽感满满的水晶标贴,想贴哪里贴哪里~

Simply put, AB film, UV ink and varnish can be easily transformed into glossy crystal stickers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workflow of a UV crystal sticker printer. Stick it wherever you want~

而使用水晶标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撕下不带任何胶水及图案的A膜,直接将图案粘贴到需转印的物品上,再将B膜撕去即可。

如同贴纸一般简单好用,却又更具质感和立体感!

The method of using the crystal sticker is also very simple. Peel off the A film without any glue and pattern, and directly paste the sticker to the items. And then peel off the B film.

Like normal stickers ,simple to use, but more texture and three-dimensional sense!

如何选择水晶标AB膜?

How to choose crystal sticker AB film?/02
一般情况下,水晶标AB膜要一起购买使用,两者缺一不可。

In general, crystal sticker AB film should be purchased and used together, and both are indispensable.

首先,AB膜分有不同的尺寸。AB膜一般长度为100m,宽度分为30cm和60cm,可以根据您的水晶标打印机打印宽幅来选择相应宽度的水晶标AB膜。

打印宽幅为30cm的打印机可以选择30cm的打印膜。

打印宽幅为60cm的打印机可以适配30cm和60cm的AB膜,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60cm的AB膜。

First of all, there are different sizes of AB film, the general length of AB film is 100m, and the width is divided into 30cm and 60cm.

You can choose the matching width of crystal sticker AB film according to the printing width of your crystal sticker printer.

Printers with a printing width of 30cm can choose 30cm printing film; printers with a printing width of 60cm can adapt to 30cm and 60cm AB films, but generally 60cm AB film will be selected.

另外,AB膜还有颜色之分。

In addition, AB films also have different colors.

A膜比较特殊,像我们日常所说的白底纸和透明底纸,其实就是A膜的一种品类。具体区别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文章《白底纸VS透明底纸,谁更好用?》

A film is quite special. The white-bottomed paper and transparent-bottomed paper we talk about in daily life are actually a type of A film. For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please refer to our previous article "Which is better, white-bottomed paper VS transparent-bottomed paper?"

其次,金膜、银膜、夜光膜等UV特殊膜也是A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打印需求,选择不同的A膜实现特殊打印效果。

Secondly, special UV films such as gold film, silver film, and luminous film are also A films. You can choose different A films to achieve special printing effects according to your printing needs.

B膜就是离型膜,主要用于转移图案,所以膜的厚度和耐高温性非常重要。B膜的选择决定了水晶标成品摆放时是否卷曲,以及转移时图案是否撕离完整。

B film is a release film, which is mainly used to transfer patterns, so the thickness and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of the film are very important.

The choice of B film determines whether the finished crystal sticker is curled when placed, and whether the pattern is torn off completely during transfer.

最重要的是,在选择AB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质量过关的UV膜。毕竟AB膜的质量直接会影响水晶标贴成品的品质。

AGP可为您提供有质量保证的水晶标AB膜。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hen choosing AB film, you must choose a UV film with good quality.

After all, the quality of AB film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finished crystal sticker.

AGP can provide you with quality-guaranteed crystal sticker AB film.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AB膜?

Why choose our crystal sticker AB film?
/03

1. 稳定性强,烫印效果清晰持久。

2. 性能优越,各种常见工艺表面均可配合使用,耐刮且不易脱落。

3. 颜色丰富饱满,图案精细色彩还原度高,极具立体感与高光泽。

4. 适用于各行业/各种材质,硬面、平面、曲面皆可贴。

5. 多样化的选择,多种UV特殊膜任您选择。

6. 所有产品均经过多次出厂测试,质量有保障,品质稳定。

1. Strong stability, clear and lasting hot stamping effect.

2. Superior performance, can be used with various common process surfaces, scratch-resistant and not easy to fall off.

3. Rich and full colors, fine patterns, high color reproduction, strong three-dimensional sense and high gloss.

4. Applicable to all industries/all kinds of materials, hard surface, flat surface and curved surface can be pasted.

5. Diverse choices, a variety of UV special films for you to choose.

6. All products have been tested many times before leaving the factory, with guaranteed quality and stable quality.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为什么不为您的品牌选择一个能够持久且独特美观的标识呢?AGP水晶标AB膜,为您的品牌宣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

In this age full of changes, why not choose a logo for your brand that is long lasting and uniquely beautiful? AGP Crystal Sticker AB Film offers a brand new option for your brand promo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