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伺服通过软件读写参数

楼主(2024-09-03):
三菱伺服通过软件读写参数

三菱伺服参数调试软件MR-Configurator2读写参数

首先我们要从驱动器正面看下我们伺服的型号,然后点击软件上的[工程]-->[新建]

选择对应我们要操作的伺服的系列

将[视图]菜单下选定成以下状态

在线与不在线切换

在线状态

   不在线状态

参数读取

处于在线状态时,点击[参数]-->[读取]

单个参数写入

在修改需要修改的某一个参数后,点击[选择项目写入](**光标不要离开修更改的参数直接点击[选择项目写入])

所有参数写入

修改多个参数后,会把所有参数全部重新写入伺服

故障诊断

点击伺服助手里的[故障处理]-->[报警显示]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显示

最后附一张整体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