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中心程序代码大全,数控加工必备! ...
CNC加工中心程序代码大全,数控加工必备!

楼主(2024-09-04):
数控机床的可编程功能分为两类:
一类用来实现刀具轨迹控制即各进给轴的运动,如直线/圆弧插补、进给控制、坐标系原点偏置及变换、尺寸单位设定、刀具偏置及补偿等,这一类功能被称为准备功能,以字母G以及两位数字组成,也被称为G代码。
另一类功能被称为辅助功能,用来完成程序的执行控制、主轴控制、刀具控制、辅助设备控制等功能。在这些辅助功能中,Tx x用于选刀,Sx x x x用于控制主轴转速。其它功能由以字母M与两位数字组成的M代码来实现。
1. 常用G代码功能
G00 定位(快速移动)
G01 直线插补(进给速度)
G02 顺时针圆弧插补
G03 逆时针圆弧插补
G04 暂停,精确停止
G09 精确停止
G17 选择X Y平面
G18 选择Z X平面
G19 选择Y Z平面
G27 返回并检查参考点
G28 返回参考点
G29 从参考点返回
G30 返回第二参考点
G40 取消刀具半径补偿
G41 左侧刀具半径补偿
G42 右侧刀具半径补偿
G43 刀具长度补偿+
G44 刀具长度补偿-
G49 取消刀具长度补偿
G52 设置局部坐标系
G53 选择机床坐标系
G54 选用1号工件坐标系
G55 选用2号工件坐标系
G56 选用3号工件坐标系
G57 选用4号工件坐标系
G58 选用5号工件坐标系
G59 选用6号工件坐标系
G60 单一方向定位
G61 精确停止方式
G64 切削方式
G65 宏程序调用
G66 模态宏程序调用
G67 模态宏程序调用取消
G73 深孔钻削固定循环
G74 反螺纹攻丝固定循环
G76 精镗固定循环
G80 取消固定循环
G81 钻削固定循环
G82 钻削固定循环
G83 深孔钻削固定循环
G84 攻丝固定循环
G85 镗削固定循环
G86 镗削固定循环
G87 反镗固定循环
G88 镗削固定循环
G89 镗削固定循环
G90 绝对值指令方式
G91 增量值指令方式
G92 工件零点设定
G98 固定循环返回初始点
G99 固定循环返回R点
2. 常用M代码功能
M00 程序停止
M01 条件程序停止
M02 程序结束
M03 主轴正转
M04 主轴反转
M05 主轴停止
M06 刀具交换
M08 冷却开
M09 冷却关
M18 主轴定向解除
M19 主轴定向
M29 刚性攻丝
M30 程序结束并返回程序头
M98 调用子程序
M99 子程序结束返回/重复执行
3. 常用算术
加法:#i=#j+#k
减法:#i=#j-#k
乘法:#i=#j*#k
除法:#i=#j/#k
正弦:#i=SIN[#j]
反正弦:#i=ASIN[#j]
余弦:#i=COS[#j]
反余弦:#i=ACOS[#j]
正切:#i=TAN[#j]
反正切:#i=ATAN[#j]
平方根:#i=SQRT[#j]
绝对值:#i=ABS[#j]
舍入:#i=ROUND[#j]
上取整:#i=FIX[#j]
下取整:#i=FUP[#j]
自然对数:#i=LN[#j]
指数函数:#i=EXP[#j]
或:#i=#jOR#k
异或:#i=#jXOR#k
与:#i=#AND#k
从BCD转为BIN:#i=BIN[#j]
从BIN转为BCD:#i=BCD[#j]
4. 逻辑运算符
EQ:等于
NE:不等于
GT:大于
GE:小于或等于
LT:小于
5. 程序转移和循环
无条件转移:GOTO
条件转移:IF [条件表达式]
IF [条件表达式] GOTO n,如果条件满足,则跳转至程序段n
IF [条件表达式] THEN,如:IF [#I=#J] THEN #K=0
6. 循环语句
WHILE [条件表达式] Dom (m=1,2,,3)
…
ENDm
如果条件满足则执行Dom至ENDm之间的程序(直到条件不满足)
否则转而执行ENDm后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