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为啥要出S210——之S210 硬件介绍

楼主(2024-09-04):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未经允许的抄袭将诉诸法律

您对原创的尊重,是我们坚持的动力!

西门子驱动家族介绍

西门子工业自动化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控制领导者,旗下不仅有前沿的工业控制系统(如机床控制系统、PLC控制)、其中在驱动控制领域更是独树一帜。

图(1)西门子模块化控制家族

如图(1),其中:

SIMOTION是运动控制系统,它是世界上第一款设计的控制系统,将运动控制,逻辑控制及工艺控制功能集成于一身,为生产机械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主要应用在机械运动复杂,对速度及精度的要很越高的场合,例如包装机械,橡塑机械,锻压机械,纺织机械,以及其他生产机械领域。

SINUMERIK是大名鼎鼎的西门子CNC数控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具有可扩缩性,融合了用于机床的多种产品。无论是否部署用于标准化车床和铣床,作为功能强大的、基于驱动的数控系统,或作为基于 PC 的解决方案。

SIMATIC是西门子自动化系列产品品牌统称,包括了从PLC、工业软件到HMI,从小型S7-200/smart  PLC到中型的S7-300/1200系列,到高端的S7-400/1500系列CPU。控制软件如之前的step7到现在的TIA博途系列。

SINAMICS 是西门子推出的、产品范围宽广的驱动器系列,适用于工业领域的机械和设备制造。 SINAMICS 可为所有的驱动任务提供解决方案 :

    过程工业中简单的泵和风机应用

    离心机、压力机、挤压机、升降机、输送和运输设备中要求苛刻的独立驱动装置

    纺织机、薄膜机和造纸机以及轧钢设备的多轴驱动

    机床、包装和印刷设备使用的高动态伺服驱动装置

图(2)SINAMICS 家族产品

从图(2)中可以看出:

    V系列驱动(V20变频器、V90伺服)是比较低端的产品,用于运动要求不高的场所如:电机驱动,位置控制等(不要认为V是指VIP的意思

    G系列是通用性的驱动控制器

    S系列是高端的驱动控制器(下文有具体描述(图3))

S210问世的前因后果

图(3)SINAMICS 低压产品归类描述

从上图的产品定位来说,S210属于一种高性能中低端产品。它的推出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

2.1从产品角度来看:

在伺服产品中,SINAMICS V90功能简单应用要求不高的场合, V90在某些性能或功能上不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时(诸如高动态响应,电机尺寸,安全功能等)。

S110用于单轴定位的机械制造SinamicsS110 是一个单轴伺服驱动器,主要应用于需要单轴精确定位,快速响应的场合,如:机械手,堆垛机,自动化组装线,印刷,塑料等设备。

S210的推出,弥补了V90和S110的产品功能空缺,同时将S120低功率的产品进行填充(S120的解决方案成本过高时,可以推荐客户使用S210)。

2.2从市场角度来看:

S120在小功率伺服这一部分产品,性价比低,产品能力不强,变频伺服功能都有大而全但市场需要小而精。所以前几年推出V90专注这一块市场,但V90定位不高,属于基本型的。S210相当于拓展到中高端了,也可以用到机器人上。或者客户的机器设备需要出口到美国等地区时(UL)。

S210的特点及应用

SINAMICS S210 是一款使用简便、运行安全可靠的高性能伺服驱动系统,全新设计的伺服驱动器与SIMOTICS S-1FK2 电机配套使用,目前提供有 5 种功率等级,涵盖 50W~1KW(1.5kW-7kW产品敬请期待,三相 400V 产品支持共直流母线应用。);具有集成安全功能,并可实现快速工程组态。通过 PROFINET可连接到上位控制器, Webserver 和一键优化功能极大地简化了调试工作。与 SIMOTICS 伺服电机配套使用时,还可实现最小负载的高度动态移动以及中高负载的超精确移动。

图(4)1500 T CPU 与S210伺服

3.1集成Web server功能

采用HTTP传输协议的web server功能在保证了系统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无需安装任何的软件即可轻松完成驱动调试工作。是时候对调试软件说goodbye 了。

3.2单电缆技术(OCC)

One Cable Connection,单电缆不仅仅是把几根电缆捆在一起那么简单。基于Drive-CliQ的数字式反馈技术具有更强的EMC防护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节省了安装空间的同时更是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

电机和驱动器的连接通常需要两根或者三根电缆,现在,一根电缆就可以轻松建立连接。这种新型的单电缆技术将电能传输、编码器信号传输和抱闸控制整合在一根电缆中。它集以下优点于一身:

    接线迅速,因为现在只有一根电缆

    安装和布线占用的空间变小

    电缆清理工作量变少,这一点对于诸如制药企业以及对卫生要求苛刻的应用来说非常便利。

    可按分米订购

    电机侧配备 M12 连接器 (一种体积小巧的单电缆连接器)或者 M17 连接器

    电机侧的连接器可旋转

    结构规整小巧,可以适应狭小的电机安装空间

    折弯半径由较大值优化到较小值, MOTION-CONNECT800Plus 静态的折弯半径达 2.5 倍的线径,动态的折弯半径高达4倍的线径

3.3两种编码器类型可供选择

22位单圈绝对值编码器、22位+12位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两种编码器,都属于机械式绝对值编码器,无需电池供电。

3.4集成安全控制

S210系列集成了强大的安全功能,包括STO(安全转矩关断)和SSI(安全停止)。STO和SSI都能通过PROFIsafe执行,STO还能通过端子启动。

3.5支持共直流母线应用(仅400V)

图(5) S210 3AC 驱动器共直流母线应用方案

3.6与S7-1500(T)组成完美的伺服控制系统

支持Profinet通讯,自动适配PLC的通讯相关配置,无需单独在驱动器中组态报文。可通过工艺对象的方式实现各种运动控制功能,包括同步、凸轮、插补等功能。可应用于桁架机械手(插补功能)、高速包装设备(测量输入),收放卷应用(转矩/附加转矩控制)等。

图(6)1500与S210配置

3.7其他亮色

    测量输入功能

    UL认证

    驱动器还集成了一个进线滤波器,在 10 米的电缆范围内,它满足 EMC C2 类的要求;在 25 米的电缆范围内,它满足EMC C3 类的要求。

    可加装一个进线滤波器来增强驱动器的 EMC 性能:在 25 米的电缆范围内,它满足 EMC C2 类的要求;在 50 米的电缆范围内,它满足 EMC C3 类的要求。

    PN IRT通讯,支持环网(MRP/MRPD)

S210基本组成及组态

S210驱动单轴驱动系统包含了一个功率单元和一个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可以实现强大的通信、闭环和开环控制功能。

SINAMICS S210 伺服驱动器标配有以下端子和接口:

    现场总线接口-

    ——1 个 PROFINET 接口带 2 个端口 ( RJ45 插口),采用 PROFIdrive V4 协议

    ——1 个服务接口,可以和一台服务 PC 建立以太网通信,进行控制器调试参数。

    One Cable Connection (OCC),单电缆连接

    ——1 个通信连接器,用于连接 SIMOTICS S-1FK2 电机的编码器线

    ——1 个动力连接端子,用于连接 SIMOTICS S-1FK2 电机的动力线

    ——1 个抱闸连接端子,用于连接 SIMOTICS S-1FK2 电机的抱闸线

    1 个电子电源接口,通过 24 V DC 电源连接器连接(电源可以为多台 SINAMICS S210 供电)

    1 个母线电压接口,它还可以连接选配的一台外部制动电阻

    数字量输入

    ——1 个电位隔离、故障安全的数字量输入,可实现端子对 STO和 SS1 功能的控制

    ——2 个快速数字量输入,用于测头或参考标记

    ——1 个数字量输入,可实现外部制动电阻的温度监控

    1 个存储卡插槽,可将固件、参数和授权保存在存储卡上

    1 个三位式七段数码显示屏、 2 个状态 LED,可指示故障

    1 个故障确认按键

图(7-1) S210 单轴1AC220V系统配置示意图

图(7-2) S210 单轴3AC380V系统配置示意图

图(8)S210面板端子图

S210控制器和 SIMATIC S7-1500、 SIMATIC S7-1500 T-CPU之间通过PROFINET网络能够完美协调工作,驱动器和上位控制器采用 PROFINET IRT 通信

SINAMICS S210 伺服驱动器有一个集成的 PROFINET 通信接口,以便连接到上位控制器,两者的通信周期时间在 250 μs内。

两者之间的通信支持实时 “ RT” 和等时实时同步 “ IRT” 模式,采用标准协议:定位运行中采用带 DSC 的 PROFIdrive 协议;在安全通信中采用 PROFIsafe 协议。另外,还提供诸如 “共享设备 ”、“ 环网冗余 ” 和 PROFIenergy 等功能。一站式提供全套自动化和驱动系统: SIMATIC S7 或 SIMOTION控制器中实现了运动控制功能。

图(9)S210与1500网络配置图

S210基本选型和配件

5.1名词解释

扭矩: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一种特殊的力矩。电机的扭矩就是指电机从曲轴端输出的力矩。是反应电机性能的一个参数指标。扭矩输出与转速输出有一定的关系。

图(10) 1AC220V 50W伺服电机V90(左表)与S210(右表)对比

惯量:影响伺服电机响应的主要负载是负载惯量。伺服电机驱动器对伺服电机的响应控制,最佳值为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为一,最大不可超过五倍。通过机械传动装置的设计,可以使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接近一或较小。当负载惯量确实有这样大,机械设计不可能使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小于五倍时,则可使用电机转子惯量较大的电机,即所谓的大惯量电机。使用大惯量的电机,要达到一定的响应,驱动器的容量应要大一些。

SINAMICS S210 基础套件的产品包括:

    一台SIMOTICS S-1FK2 伺服电机;

    一台 SINAMICS S210 伺服驱动器;

    一条  OCC 电缆(长度可预订)。其中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为配套使用。

SIMOTICS S-1FK2伺服电机分为高动态型电机和紧凑型电机。

5.2伺服系统选型步骤:

5.2.1 伺服电机选型

1. 根据控制性能选择电机类型:

    低惯量电机(S210高动态型电机),可在速度和加速方面实现极高的动态性能,电机制动性能好,启动,加速停止的反应很快,适合于一些轻负载,高速定位的场合。

    中惯量电机(S210紧凑型型电机),可实现更加平稳的负载调节,并在扭矩和速度方面达到最佳的控制精度,适用于中型或大型物体移动的应用场合。

2. 根据需要的扭矩(负载)和速度、加速时间等参数,确定电机的额定功率

可以参考具体的扭矩\功率计算手册。

3. 选择编码器分辨率

S210支持22位单圈绝对值编码器、20位+12位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两种编码器,都属于机械式绝对值编码器,无需电池供电,暂无增量式编码器。可以根据驱动设备运行的长度进行选择。

4. 选择电机抱闸

根据使用场合确定,根据动作机构的设计,考虑在停电状态下或静止状态下,是否会造成对电机的反转趋势。如果有反转趋势,就需要选择带抱闸的伺服电机。一般垂直运动或者张紧运动选择抱闸电机

5. 确定轴类型以及连接方式

    S210高动态型电机轴高有20、30、40三种规格,

    S210紧凑型电机轴高有30、40两种。

    连接方式分为:光轴连接和键连接

5.2.2 伺服控制器选型

    SIMOTICS S-1FK2伺服电机与之配套的伺服控制器是SINAMICS S210伺服驱动器

    S210的控制器型号是根据电机型号进行匹配。

5.2.3 电缆选择

OCC电缆可以根据设备的实际距离选择不同长度的电缆从0.1米到50米。

另外还可以配置SPEED-CONNECT扩展电缆,用于连接电机侧和OCC电缆。或者延长拖链内的OCC电缆。

5.2.4 控制器选择

与S210伺服控制器的配套的西门子CPU包括S7-1200、S7-1500\1500T,推荐选择1500系列。

S210伺服控制器的进线电压分为1AC 220V、3AC 220v、3AC 380-480v 3种进线电源,但是伺服控制器输出的电源为3相电源。但同一功率的伺服电机不同的输入电压对应的型号是不同的。下表列出了,不同输入电压及轴高对应的伺服电机型号和对应的伺服控制器。

图(11) 不同规格电机及输入电压的产品选型表

其他选型工具:

    西门子驱动选型配置软件Sizer V3.2,还有TIA Selection tool。

5.2.5 配件

S210伺服系统的配件产品包括进行滤波器、制动电阻,存储卡以及进行测电流保护装置。

1、进线滤波器

驱动器内已集成了滤波器,在 10 m 动力电缆长度范围内,满足EMC C2 类要求;在 25 米动力电缆长度范围内,满足 EMC C3 类要求。如需增强 EMC 性能,可以加装一个外部进线滤波器。

图(12) 进行滤波器参数及型号表

2、制动电阻

在一些型号上,驱动器内部已经集成了制动电阻。正常情况下,内部制动电阻可以和大容量直流母线电容协同工作,消耗制动能量,不再需要安装外部制动电阻。但在一些要求苛刻的应用中(如快速刹车、垂直运动等),内部制动电阻可能无法达到要求,此时可以选择连接一个外部制动电阻。

使用的外部制动电阻必须为内置温度监控的本质安全型制动电阻。在发生诸如组件故障导致的长时间过载时,该类电阻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爆炸、火灾以及外壳熔毁的发生风险。

图(13) 不同S210规格对应的制动电阻参数

3、存储卡

SINAMICS S210 也可以带存储卡 (即 SINAMICS SD 卡)运行。存储卡的卡槽位于驱动器正面翻盖下方。存储卡既可以保存SINAMICS S210 伺服驱动器的固件,也可以保存其参数设置。在进行驱动器更换等维修作业时,将存储卡中的数据直接导入新驱动器,即可立即使用新驱动器。在运行一些需要授权的功能时,则必须插入存储卡,才可以运行驱动器,因为相关授权保存在存储卡上。

图(14) S210存储卡选型表

4、其他选件说明

与S210配套的其他选件如电流保护装置,接触器等,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选择不同功率等级的马达保护开关、熔断器、断路器、接触器等配电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