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基于时间轴的舞台机械控制系统

楼主(2024-09-04):
随着演出艺术的不断创新,舞台机械作为演艺设备元素之一,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演出中去,与节目内容的互动性越来越强。传统的基于位置-速度控制的舞台设备已经不能充分满足节目需求,因此,需要一种能和演出节拍相对应的控制方式,以达到精准的时间

控制目的。

笔者曾经参与一个项目,演出方要求大幕从闭合到开启的时间必须是22 s,不能多也不能少。传统的基于位置-速度控制的方式,需要多次设定参数试凑才能达到演出效果,而基于时间轴的舞台机械控制系统,只需要设定参数就能达到目的。时间轴控制系统不仅应用于单轴系统,也可以由多个轴组合成一个设备,实现多轴同步联动的运动。本文主要介绍基于时间轴的舞台机械控制系统的构成和应用。

1 时间轴控制系统简介

1.1

技术来源

时间轴控制技术来源于电子凸轮控制技术。电子凸轮控制系统利用构造凸轮曲线来模拟机械凸轮(图1),以达到与机械凸轮系统相同的凸轮轴和主轴之间的相对运动。电子凸轮应用广泛,比如板材制造业中的连续飞剪、追剪,消费品制造业中的包装贴标等。

在电子凸轮控制系统里,主轴可以是位置、角度、温度、压力等各种具备连续稳定输出

的物理量。而时间轴控制技术,则把这些物理量换成以时间的连续变化为主轴。

图1 机械凸轮结构

1.2

控制系统构成

控制系统为典型工业应用三层架构,分别是操作层、控制层和现场执行层(图2)。操作层:有单个或者多个操作台组成的上位机系统,操作员可使用单个或者多个操作台同时进行操作。

图2 层级结构示意图

    控制层:主要由PLC或者运动控制器构成的控制平台,承载任务包括接收上位机系统下发的曲线轨迹和控制指令;解析上位机曲线轨迹,并转化成速度-时间的控制曲线;对现场执行层驱动器进行控制。

    现场执行层:通过伺服型驱动器,或者带伺服功能的变频器(如Danfoss FC302、SINAMICS S120)配合IO信号传输执行控制层下发的指令。

    操作层和控制层之间采用TCP/IP协议,由自定义协议构成主要的报文结构,基于Request/Response机制,PLC或者运动控制器作为服务器,操作台PC机(一般是Windows系统)作为客户机,并在报文帧结构中包含校验码,以保证传输数据正确。

    控制层和现场执行层之间采用实时总线现场网络通信,也可采用数字量信号或模拟量信号传输的方式进行给定和反馈。对实时总线,可选择的总线类型包括PROFINET或者EHTERCAT。笔者所在的项目组研发设计的控制系统,均采用PROFINET作为主要现场网络通信类型。

1.2.1 操作台

操作台配置单个或者多个19英寸电容式触摸屏,主机为安装Windows 7的工业PC机,配备2~4个操作手柄,可同时运行多个预设场景和编组,每个操作手柄为一个调速通道,手柄带确认功能,防止误操作(图3)。操作台设置急停按钮,急停按钮和执行层之间不仅使用总线通信,还采用IO硬连接,确保在通信失效的情况下能执行急停功能。

图3 操作台

1.2.2 PLC/运动控制器

使用西门子最新一代S7-1500(T)/SIMOTION D系列控制器作为主控制器,1500F(T)系列较之上代S7-300F(T)系列性能有很大的提升。

    速度快。比如,1515-2 PN较之上代315-DP/PN速度快2倍以上,扫描周期循环时间可保持在个位数毫秒级别。浮点性能强,内置PLC Open Motion标准应用,对轨迹插补类运算可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保证多轴的同步性能。

    总线速度高,抖动低。当采用PROFINET IO IRT时,最快可以达到1 ms的同步刷新速度,设备响应快,精度高。

    稳定性和可靠性强。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重要生产场合,比如重化工、钢铁冶炼、汽车制造业等,稳定性、可靠性值得信赖。

    可集成安全控制功能,内置标准安全控制块。符合IEC61508:2010标准,PFH(Average frequencyof a dangerous failure,平均危险失效频率)<1E-09。

1.2.3 驱动器和电机

驱动器采用西门子S120系列或者丹麦DANFOSS FC302 系列变频器,具备以下优点。

(1)可靠耐用,对使用环境要求较低,故障保护措施完整,具备过流、超速、过压、缺相、编码器检测等保护措施;可在0 hz实现满转矩。

(2)内置运动控制功能,可实现高精度定位和同步控制。

(3)具备Safe stop和Safe Torque off,满足安全控制要求。

(4)可驱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或者异步变频电机,兼容性出色。

(5)支持PROFINET实时现场总线,支持PROFIDIRVE运动控制协议。

(6)调试时支持在线自动整定优化,整定后,前馈参数基本正确,位置环和速度环性能优越。

2 操作系统软件功能介绍

DF Stage Control V6是笔者所在公司已发布的最新一代的舞台机械操作软件。该操作系统主要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1)控制管理功能

场景及编组管理,可编辑剧目。对支持时间轴的设备,有两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是按照位置-速度模式,设定设备运行速度、启动时间、最终目标位置参数运行设备(图4);第二种是按照时间轴运行控制模式,设定多个运行点的参数,包括位置、加速时间、减速时间,以及到达这个点的绝对时间运行设备,其中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由软件生成默认值,方便用户编辑(图5~图6)。编辑好的曲线段可以复制到同类型设备。

图4 按传统运行方式进行设定

图5 按时间轴运行控制方式多点运行进行设定

图6 时间轴多点编辑界面

(2)设备管理功能

设备管理功能主要是修改舞台机械设备参数,包括当前位置、软上限位、软下限位、脉冲当量、禁用以及运行联锁关系的启用和禁用。设备管理功能需要高权限的用户才能修改,一般是舞台机械的管理员才能修改设备参数。

(3)设备状态监控功能

操作软件主界面状态栏显示设备的当前状态,包括设定的目标位、设定的速度、设定的时间轴点数、设定的运行时间、当前实际位置、当前实际速度、当前实际运行到的时间轴点数、当前实际运行时间、实际载荷、实际电流以及设备实时状态。设备实时状态包括设备运行、停止、急停、联锁信息及故障信息(图7)。

图7 监控区显示界面

(4)系统管理功能

系统管理功能包括语言选择、用户管理、日志管理等。用户管理可以增加、删除用户,更改用户密码;具备管理员权限的管理员用户,可以设定每个用户的权限。日志管理功能,可以查看设备的运行状态、故障信息记录和用户的登陆记录,可以设定日志的记录过滤条件(比如只记录故障信息),可以设定日志的整理和删除条件(比如一个月自动整理删除一次记录)。

3 控制层算法

上位机软件负责规划多点轨迹曲线,并生成每个关键点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点的位置、点的时间、点的加减速时间。控制层PLC/运动控制器负责完成运动模型解析,并对每个轴的曲线进行插补密化。对单轴设备而言,则只需要进行插补密化。插补算法采用高次多项式算法,对浮点性能足够的PLC/运动控制器,可以采用5次多项式拟合,即任意一条曲线都可以看成是多段连续的5次多项式曲线拼接而成。

对每段曲线,要求给出C0~C6这6个系数,需要6个方程组成一个方程组。从物理的角度,加速度可以看作是速度的微分方程,速度可以看作是位移的微分方程。任意一段5次方曲线,只要知道起点的位置、起点的速度、起点的加速度、终点的位置、终点的速度、终点的加速度,即可组成6个方程,求出这6个系数。

其中t∈[0,1],实际应用中,每个曲线段,对时间T应先进行归一化处理,t=(T-Ts)/(Tf-Ts),T为实际时间,Ts为当前曲线段起点时间,Tf为当前曲线段终点时间,T∈[Ts,Tf]。

则Y=AC,可得:C=A-1Y;

因此,只要对矩阵A求逆,乘向量Y就可以得到系数向量C,将C代入公式(1)、(2)、(3),便可得到单段曲线任意时刻的位置、速度及加速度。图8为单段(5000,0)到(5375,20)的曲线,其中起点速度为0、终点速度37.5,起点加速度和终点加速度均为0。

图8 5次多项式曲线(从上到下依次为位置、速度、加速度)

4 应用实例

4.1

PALM EXPO 2017展出的《梁祝》

《梁祝》的每一个方块由4个单点吊悬挂,可沿水平面内任意轴倾斜角度,两块方块叠加上升运动和沿相邻边倾斜旋转运动,便可模拟蝴蝶翅膀的姿态。图9是在三维软件规划轨迹时的界面,图10的曲线描述了其中一个吊点的运行轨迹。这些轨迹由上位机规划,下传到控制层,由控制层控制器进行插补,对驱动器进行速度控制。

图9 三维姿态编辑画面

图10 曲线编辑

4.2

厦门Stellar星际酒吧项目

厦门Stellar星际酒吧的中心表演区域为多层圆环,每个圆环由多个圆环片段组成,每个片段由多个单点吊机悬吊(图11)。在自动模式下,受控对象为圆环或者圆环片段,上位机下发受控对象姿态,包括位置、倾角轴和倾角及时间参数,由运动控制器进行运动学解析,转化为每个吊机的钢丝绳索长度(轴位置)、速度、加速度,运行时进行实时插补,对驱动器进行速度控制。在手动模式下,受控对象为单个吊点,可单独进行钢丝绳长度调节,或维护维修时进行单个吊点设备的调试。

图11 星际酒吧设计图

4.3

不同类型设备同步运动

例如升降台和吊杆同步运动(图12)。按照位置-速度控制方式,升降台和吊杆由于不同的减速度和加速度,要保证升降台和吊杆的同步,需要修改驱动器的加减速度参数,对设备使用者而言,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基于时间轴的系统中,只要在上位机系统设定加减速时间一致、运行时间一致、最终位置一致,系统就可以规划出速度一致的运行曲线。相比硬编码同步方式,这种方式具有灵活多变,可随时组合不同设备的优点。

图12 升降台吊杆同步运动

5 结语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演艺特效需求,舞台机械从利用杠杆滑轮手动控制到电气时代经典电机控制,再到现代自动控制发展应用,其无一不是运用了当时先进的控制技术。时间轴控制技术,为各种需要严格同步、多轴联动、需要空间轨迹规划展现机械特效的演艺设备提供了一种实现的可能。借鉴工业生产设备和机器人控制技术,并做了适当改造和简化,使其适应于舞台机械控制特性,并让舞台机械操作人员便于操作。经过多个项目

的实践和使用后,证明了其实用性,提升演艺效果的同时也获得了演出团队的好评,是一种在行业内值得推广的控制系统。

选自《演艺科技》2020年第8期 陈永周,马 则《基于时间轴的舞台机械控制系统简介》,转载请标注:演艺科技传媒。更多详细内容请参阅《演艺科技》。

(本文仅用于行业交流学习,并不用于商业用途。文中观点为作者独立观点。如不慎侵涉第三方权益,请与我们联络,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