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T)对V90 PN进行速度控制的三种方法

楼主(2024-09-04):
全新的 S7-1500T-CPU 无缝扩展了中高级PLC的产品线,在标准型/安全型CPU功能基础上,能够实现更多的运动控制功能。根据对工艺对象数量和性能的要求,可选择不同等级的T-CPU模块,适应从简单到复杂的应用。不仅满足生产的自动化,还能胜任对性 能、灵活性以及网络能力等有更多要求的中端应用。在复杂的运动控制领域,例如凸轮同步、运动机构控制等方面S7-1500T-CPU 更是可以助您大展身手。
随着西门子1500CPU固件版别的更新,motion功用越来越强,本文以V2.5以上固件版别为根底,简略总结几个问。首要,1500T能够彻底兼容1500CPU的所有功用。T CPU是在 一般CPU的根底上增强了运动操控相关方面的性。下文说到T CPU,共同约定为1500 TCPU。T CPU 支撑**同步相对同步:
同步进程不需求有断定的同步点方位,即动态参数共同时,完结同步。也就是说,不能指定在主轴和从轴的某个特定坐标实现同步,只需速度,加速度和加加速度共同,就以为完结同步。
例如:需求多轴同步移动,但只需求轴在停止的情况下完结同步的设备。
同步进程要求有断定的同步点方位 。指定在主轴和从轴的某个具体方位上,引导轴和同步轴的动态 参数共同,完结同步。例如:飞剪T CPU支撑实践值作为引导值
一般CPU只能将引导轴的设定值作为从轴的设定值,当出现设备毛病时,有或许主轴不运转,从轴运转,假如没有机械方面的保护措施,或许会造成设备和人身安全的意外事故。
T CPU能够将引导轴的实践值和外部编码器作为引导值。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手轮操控步进电机,能够运用T C。T 西门子CPU 支撑凸轮同步一般CPU只能支撑线性轴也便是说齿轮同步, TCPU支撑凸轮同步,即圆弧插补。T CPU支撑运动轨道
运动轨道T CPU非常重要的功用,本质上是凸轮同步的一种延伸。
多种坐标系自动转化,设置好对应关系后,能够比较简单的实现多轴联动,结合相关的库文件,能够做到几千步的刀具移动操控。能够支撑三轴加一个旋转轴。
S7-1500(T)对V90 PN进行速度控制的三种方法
V90 PN伺服驱动器可以通过PROFINET与S7-1500系列PLC搭配进行速度控制,实现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 方法一、在PLC中组态速度轴工艺对象,V90可以使用1、2、3、5、102、105等报文,这种方式PLC运算负担较大,但是可以使用MC_Power、MC_MoveVelocity等PLC Open标准功能块进行控制。
• 方法二、PLC通过FB285(SINA_SPEED)功能块对V90PN进行速度控制,V90使用1号标准报文,这种方式不需要PLC组态工艺对象,PLC的运算负担较小。
• 方法三、V90使用1号标准报文,不使用任何专用程序块,利用报文的控制字和状态字通过编程进行控制,使用这种方式需要对报文结构比较熟悉。
V90 PN配置要点
• 设置控制模式为"速度控制(S)"
• 对于方法一,配置通信报文为标准报文2为例进行演示;
• 对于方法二和方法三,配置通信报文为标准报文1。
• V90在线后点击"设置PROFINET->配置网络",设置V90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注意:设置的设备名称一定要与1500项目中配置的相同。
参数保存后需重启驱动器才能生效。
方法一 使用标准报文2和工艺对象
V90 PN与PLC采用PROFINET RT通信方式并使用报文2,项目步骤如下:
1. 创建项目后,添加新设备S7-1500 PLC
2. 在网络视图中添加V90 PN设备(本例使用HSP组态)
本示例使用的是V90 HSP文件,下载链接:
面向 TIA Portal V15中硬件目录的支持包 (HSP)
面向 TIA Portal V16中硬件目录的支持包 (HSP)
也可以使用V90 PN的GSD文件,下载链接:
SINAMICS V90: PROFINET GSD file
需注意,此处的V90固件版本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相一致。
3. 建立V90 PN与PLC的网络连接,并分别设置S7-1500及V90 PN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
S7-1500 的IP地址设置:
V90 PN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设置:
4. 在V90PN的设备视图中配置通信报文为标准报文2
5. 在网络视图中配置PROFINET IRT通信,需要注意当前V90 PN的通信时间最短为2ms
6. 在拓扑视图中配置通信的接口连接,本例为PLC的Port2连接V90 PN的Port1
7. 双击"新增对象"创建新的工艺对象 (TO),在此选择速度轴
8. 配置驱动装置
驱动的数据可以采用自动获取的方式:
9. 在OB1中使用MC_Power、MC_MovVelocity等PLC Open标准程序块编写轴的位置控制程序,PLC Open指令位于工艺指令目录下的运动控制文件夹中,命令相关说明请查看博途的帮助文件。
方法二 使用标准报文1和SINA_SPEED功能块
V90 PN与PLC采用PROFINET RT通信方式并使用报文1,项目步骤如下:
1. 创建新项目,添加设备以及组态IP地址的操作与方法一中的步骤1~3相同。
2. 在V90 PN的设备视图中设置控制报文为标准报文1
3. 编写程序
此种方法需要调用驱动功能库文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安装:
(1) 安装Startdrive软件,在TIA 博途软件中就会自动安装驱动库文件,Startdrive下载链接:
Startdrive软件V14.1:
SINAMICS Startdrive V14
SINAMICS Startdrive V15.1:
SINAMICS Startdrive V15.1
在OB1中将DriveLib_S7_1200_1500中的SINA_Speed(FB285)功能块拖拽到编程网络中(此功能块只能与标准报文1配合使用),进行速度控制:
注意:功能块管脚HWIDSTW及HWIDZSW的赋值请参看下图:
4. SINA_SPEED功能块输入输出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输入信号
类型
含义
EnableAxis
BOOL
=1,驱动使能
AckError
BOOL
驱动故障应答
SpeedSp
REAL
转速设定值[rpm]
RefSpeed
REAL
驱动的参考转速[rpm],对应于驱动器中的p2000参数
ConfigAxis
WORD
默认设置为16#003F,说明参看下表
HWIDSTW
HW_IO
V90设备视图中报文1的硬件标识符
HWIDZSW
HW_IO
V90设备视图中报文1的硬件标识符
ConfigAxis的各位说明:
位
默认值
含义
位0
OFF2
位1
OFF3
位2
驱动器使能
位3
使能/禁止斜坡函数发生器使能
位4
继续/冻结斜坡函数发生器使能
位5
转速设定值使能
位6
打开抱闸
位7
速度设定值反向
位8
电动电位计升速
位9
电动电位计降速
输出参数:
输出信号
类型
含义
AxisEnabled
BOOL
驱动已使能
LockOut
BOOL
驱动处于禁止接通状态
ActVelocity
REAL
实际速度[rpm]
Error
BOOL
1=存在错误
Status
INT
16#7002:没错误,功能块正在执行
16#8401: 驱动错误
16#8402: 驱动禁止启动
16#8600: DPRD_DAT错误
16#8601: DPWR_DAT 错误
DiagID
WORD
通信错误,在执行SFB 调用时发生错误
方法三 PLC通过IO地址直接控制V90 PN
此种控制方式无需专用的程序块,直接给定速度。V90使用标准报文1,项目及网络配置步骤与方法一相同。通过对输出的第一个控制字进行驱动器的起停控制、第二个控制字可以指定电机运行的速度。
V90的输出地址可从设备视图中查看:
在OB1中调用MOVE命令,发送对驱动的控制字及速度给定:
1. 通过第一个控制字进行驱动器的起停控制(16#047E->16#047F)
2. 通过第二个控制字可以指定电机运行的速度(十六进制16#4000,即十进制的16384对应 p2000 速度参数值)
例如,V90 PN的p2000=3000rpm,如果SpeedSetpoint设置为十进制的8192(即十六进制的16#2000),则表示速度给定为1500rpm。
常问问题
S7-1500 可以对几个V90 PN进行速度控制?
如果采用方法一对V90进行速度控制,需要使用TIA Selection Tool或SIZER软件进行配置,计算PLC的带轴能力。对于方法二及三,在不挂其他PROFINET设备下,最多可以控制64个V90 PN。
给控制命令不运行有哪些原因?
• 检查V90驱动器是否有故障信息,消除故障
• 对于使用方法二,检查ConfigAxis 输入是否是3F,EnableAxis需要上升沿触发且保持
SINAMICS V90 高效便捷的伺服系统
SINAMICS V90 作为 SINAMICS 驱动系列家族的新成员,与SIMOTICS S-1FL6完美结合,组成最佳的伺服驱动系统,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通过优化的设计,SINAMICS V90 确保了卓越的伺服控制性能,经济实用、稳定可靠。
SINAMICSV90 单轴伺服驱动
V90 设计用于运动控制以满足一般的伺服应用,充分考虑了机床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所面临的成本和市场挑战。V90 支持即插即用式调试,伺服性能充分优化,与 SIMATIC PLC 快速集成,具有值得信赖的可靠性。与全新的 SIMOTICS S-1FL6 伺服电机配套使用,形成最佳的伺服系统。
V90 支持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外部脉冲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整合了脉冲输入、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以及编码器脉冲输出接口。通过实时自动优化和自动谐振抑制功能,可以自动优化为一个兼顾高动态性能和平滑运行的系统。此外,脉冲输入最高支持 1 MHz,充分保证了高精度定位。
SINAMICS V90 伺服驱动系统特点概述
伺服性能优异
● 自动优化功能使设备获得高动态性能
● 自动抑制机械谐振
● 1 MHz 的高频脉冲输入
● 20位分辨率的多圈绝对编码器
● 优化的系统性能:3倍过载能力、电机低扭矩纹波以及驱动与电机的完美整合
性价比高
● 多种控制模式:外部脉冲位置控制、内部设定值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
● 内部定位功能
● 全系列内置制动电阻
● 抱闸无需外部继电器
操作简便
● 快速便捷的伺服优化和机械优化
● 简单易用的 SINAMICS V-ASSISTANT 调试软件
● 参数拷贝
运行可靠
● 宽电压范围:380 V ~ 480V,-15% /+10%
● 高品质的电机轴承
● 电机保护等级IP 65,标配油封
● 集成安全扭矩停止 (STO) 功能
● 驱动和电机的稳定配合
SINAMICS V90 伺服驱动系统典型应用
● 装卸机:如码垛机
● 包装机:如贴标机、枕式包装机
● 自动组装机
● 刀具切换机
● 印刷机:如丝网印花机
● 缠绕机
● 金属成型机:如折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