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EPLAN的层管理中应该增加一些新功能

楼主(2024-09-04):
EPLAN 2.9 增加了查找层和更改层分配功能。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们批量处理使用自定义层的对象。但是还有一些功能,有必要继续增加。
查找层
更改层分配
当前两个功能的使用方法:
选择项目数据 > 层管理菜单项。
在层管理 - <项目名称> 对话框中选中要查找的层。不能多项选择。
在页导航器中选中待查找的项目。如果不想查找整个项目,则也可以限制您的查找区域。
在层管理 - <项目名称> 对话框中点击
(查找)。
在查找结果 - <项目名称> 对话框中将显示为其分配了所查找层的全部对象。
然后,可以例如通过属性弹出菜单项打开所找到对象的属性对话框并在那里手动修改所查找层的分配。或者在层管理中点击
(更改层分配)并通过这种方式为一个或多个所找到的对象调整已分配的层。
待EPLAN 官方增加的功能:
从查找结果到转到图形,双击查找的结果跳转到对象。
批量删除使用特定层的对象,一般是自定义层
页导出时,可以只导出指定特定图层的使用页。
页导航器中,过滤器增加按层过滤显示。
这些功能小编通过插件都已实现了,就看EPLAN官方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