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丨教程丨EPLAN导航器图标含义总结

楼主(2024-09-04):
教程

EPLAN导航器中的图标含义

编辑丨钻石海

出品丨电气CAD论坛

本篇文章是对EPLAN页导航器中的图标与项目数据导航器中使用图标的总结,素材来自EPLAN官方帮助内,现收集做整理,方便大家碰到困惑时查阅,强烈推荐收藏和分享!页类型从原则上分为逻辑页和图形页:

    逻辑页用来生成自动连接线和设备数据报表图形页则用来显示数据和绘制基本图形,而非原理图
各页图纸在页导航器中是按字母顺序排列,页的显示类型分“交互式”或“自动”,例如“多线原理图(交互式)”、“部件列表(自动)”,报表生成时的内部数据是来自“交互式”页内的,由于它可自动生成,所以称之为自动页。以下为页导航器中页类型的图标

图标

含义

逻辑页

自动连接

多线原理图页

单线原理图页

流体工程的原理图页

管道及仪表流程图的页

对象标识符已确认用于其构建的页面

图形页("图形"页类型)

-

-

安装板布局页或总览页

-

拓扑页

预规划页

-

自动生成页(所有报表:总览、列表和图)

-

-

带有不确定“外部文档”的页。如果已在计算机上安装了程序,则将显示所属的图标,否则为此处显示的"中性"图标。

-

-

已打开的符号

-

-

已打开的图框

-

-

已打开的表格

-

-

已打开的轮廓 / 已打开的构架

-

-
导航器中的图标

图标

含义

已标识的项目层。只有打开了多个项目时,才显示图标。

,

,

,

,

,

项目结构层(功能分配的前缀视图、高层代号、安装地点、位置代号、高层代号数、用户自定义的结构)

前缀

前缀/标识字母

计数器

子计数器

设备

功能,"多线"表达类型

功能,"总览"表达类型

功能,"成对关联参考"表达类型

功能,"单线"表达类型

功能,"管道及仪表流程图"表达类型

功能,"功能"表达类型

功能,"3D 安装布局"表达类型

功能模板

部件放置

部件

部件组部件

黑盒, PLC 盒子

屏蔽

电缆定义

插头定义

端子排定义

分散式端子

绝缘线缆端部

多个不同类型的图标可结合使用

例如下表中相结合使用的主要图标:

图标

含义

已放置的主功能(例如

放置的多线主功能)

未放置的主功能(例如

未放置的多线主功能)

未放置的功能 / 未放置的对象(例如

未放置的多线功能)

重叠的功能(例如

重叠的多线功能)

功能安全状态(例如

多线功能安全状态)

带有设备保护的功能 / 结构段(例如

带有设备保护的多线主功能)

带有修改保护的功能 / 结构段(例如

带有修改保护的多线主功能)

错误的功能或错误的对象(例如

错误的多线功能)。

如果功能/对象中包含不一致或不完整的数据,则在完成项目数据检查后将显示此图标。

项目的文件扩展名和图标:

图标

文件类型

含义

扩展名

EPLAN 项目

能打开并编辑的标准 EPLAN 项目。在多用户操作状态下工作时,一个由此打开的项目可以同时由多个用户进行编辑。

*.elk

独占打开的 EPLAN 项目

已独占打开的 EPLAN 项目。仅允许您对此项目进行编辑。在多用户操作状态下工作时,其他用户无法访问由此打开的项目。

*.elk

写保护的 EPLAN 项目

已写保护打开的 EPLAN 项目。可查看此项目,但无法对其进行编辑。当您在多用户操作状态下工作时,其他用户可以对此项目进行编辑。

*.elk

压缩成包的 EPLAN 项目

已打包的项目。项目无法打开。图标仅显示在项目管理中。

生成通过:项目 > 打包。从 *.elk项目中生成一个*.elp项目。

*.elp

归档的 EPLAN 项目

已锁定导出的的用于外部编辑的项目。可在 EPLAN 中打开写保护的项目,但不修改或删除。

生成通过:项目 > 备份 > 项目 > 方法“锁定文件供外部编辑”。在相同目录中从 *.elk项目中生成 *.els项目。另外在选择的备份目录中生成 *.zw1备份文件。

*.els

---

EPLAN 数据备份:项目

1) 已锁定导出的 EPLAN 项目的备份文件

2) 已归档的 EPLAN 项目的备份文件

3) 已另外保存的项目的备份文件。生成通过:项目 > 备份 > 项目 > 方法“另存为”。*.elk项目保持相同目录不变。另外在选择的备份目录中生成 *.zw1备份文件。

*.zw1

锁定导出并压缩成包的 EPLAN 项目

锁定导出并压缩成包的项目。此项目在能写保护打开前必须先解包。图标仅显示在项目管理中。

生成通过:项目 > 备份 > 项目 > 方法“锁定文件供外部编辑”。在项目管理中通过弹出菜单 > 打包将已锁定导出的项目打包。从 *.elk项目中生成一个*.els项目。从 *.els项目中生成一个*.elx项目。

*.elx

存档的 EPLAN 项目

项目无法打开。图标仅显示在项目管理中。
通过:项目 > 备份 > 项目 > 方法“归档”生成。在相同目录中从 *.elk项目中生成 *.ela项目。另外在选择的备份目录中生成 *.zw1备份文件。

*.ela

已完成的 EPLAN 项目

已完成的项目。可在 EPLAN 中打开写保护的项目,但不修改或删除。

生成通过:工具 > 修订管理 > 完成项目。从 *.elk项目中生成一个*.elr项目。

*.elr

EPLAN 参考项目

参考项目。可在 EPLAN 中打开写保护的项目,但不修改或删除。

生成通过:工具 > 修订管理 > 项目的属性比较 > 生成参考项目。*.elk项目保持不变。另外将项目的副本生成为已关闭的 *.elr项目。

REV*.elr

EPLAN 修订项目

带有修订信息跟踪的项目。可打开并编辑此项目。

生成通过:工具 > 修订管理 > 修订信息跟踪 > 生成修订。从 *.elk项目中生成一个*.ell项目。

*.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