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Ethercat通信下一体化伺服电机在汇川H5U PLC上的应用(下)

楼主(2024-09-05):
本文介绍了一体化低压伺服Ethercat通信的电机在汇川H5U PLC上的使用,上篇主要讲解环境的搭建及使用AutoShop软件的在线调试功能。Ethercat通信下一体化伺服电机在汇川H5U PLC上的应用(上)

那么本篇我们就来讲解下使用汇川的运动控制库控制电机运行。

一、系统构成

本系统主要构成是电脑、汇川PLC(H5U-1614MTD-A8)、PMM系列一体化伺服电机(PMM6020B EtherCAT通信)。

二、接线示意图

三、添加功能块

1、使能功能块

①如上图,参考步骤添加使能功能块

②如上图,编号“1”“2”“3”“4”分别为“编译”“下载”“运行”“监控”

③在"1"位置按"Enter"键,如以上界面,再点击“强制ON“,电机即可使能

2、位置运行功能块

①参考上图添加相对定位功能块

②如上图,编号“1”“2”“3”“4”分别为“编译”“下载”“运行”“监控”

③首先给D10写-100,然后将M1置ON,电机即可反转100圈

3、速度运行功能块

①参考上图添加速度功能块

②如上图,编号“1”“2”“3”“4”分别为“编译”“下载”“运行”“监控”

③D12给50,M2置ON,电机即可以3000rpm速度运行

4、停止功能块

①如上图,添加停机功能块

②如上图,编号“1”“2”“3”“4”分别为“编译”“下载”“运行”“监控”

③先让电机以一定速度运行,然后将M3置ON,电机即可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