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西门子PLC通讯汇川伺服脉冲轴

楼主(2024-09-05):
西门子PLC使用Modbus-RTU协议通讯汇川SV630P伺服轴注意事项:

1、首先可通过汇川伺服调试后台或者伺服面板修改伺服参数如下。当有多台脉冲伺服时,根据PLC程序控制对象,对驱动器轴地址(H0C.00)重新设置,且不能相同。比如有3台本地脉冲轴,那么其地址(H0C.00)分别为1,2,3。

汇川伺服调试后台需用到一根汇川伺服调试线S6-L-T00-3.0和一根USB转DB9公头线。

2. 西门子PLC读写从站Modbus地址,需用40001加上从站十进制地址。

如上图所示,若西门子PLC想要读取SV630P伺服的运动模式参数,应当读取H02.00地址参数,H02.00地址为16进制,转换10进制为512,512+40001=40513。以西门子S7-200 smart为主站读1#从站伺服H02.00为例:

注:经常有小伙伴使用西门子的PLC使用Modbus-RTU协议通讯汇川脉冲轴,从站地址读写对了,但是就是写的值与反馈的值不一样,问题在于伺服驱动器H0C.26没有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