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态触摸屏MCGS和西门子V20变频器之间的MODBUS通讯

楼主(2024-09-06):
本文介绍昆仑通态触摸屏和西门子V20变频器之间的MODBUS通讯,所需要的硬件有V20变频器一台、MCGS触摸屏一台、9针串口公头一个;如果没有实际的触摸屏则还额外准备一个UBS转485接头。下面进行具体的实现过程。

第一步:新建工程
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工程快捷图标,选择TPC1570Gi型号;如图1所示。

图1:设备型号选择

第二步:设备组态
(1)点击设备窗口,双击设备②处的设备窗口,如图2所示。进入设备窗口后右键选择“通用窗口父设备”,如图3所示。

图2 :设备窗口

图3:通用父设备选择

(2)鼠标双击①处的通用父设备进行基本属性设定,根据V20 CN011连接宏后,通信参数如图4中的②处所示,确定无误后点击“确认按钮”。需要注意串口端口号需要与实际一致。

图4:设备基本属性组态

第三步:设备通道地址组态

(1) 根据V2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参数地址得知各功能的参数地址如图5所示。

图5:V20变频器MODBUS地址

在图4中的③处根据所要的功能创建通道地址,所创建的通道名称及变量如图6所示;具体创建方法如图7所示。

图6:通道地址

(1)双击图4中的③处,进入设备编辑窗口,在该窗口中的“初始工作状态设为启动模式”同时若有多台MODBUS设备时,设备站地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改。进行通信通道地址的创建,根据V20变频器说明书的参数说明,控制字为40100,具体通道创建如图7所示;并在“连接变量”处填写“控制字”文本;确认地址无误后点击“确认”按钮。

图7:创建通道地址

(4)继续添加频率设定设备通道地址40101,操作方法如图8所示。但需要注意的是,频率0-50HZ对应十进制数0-16384的值,因此需要做数据处理,点击图8中的⑥处进行转换。其他地址操作方法相同,不再赘述。

图8:创建频率通道地址

图9:频率设定通道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的在进行实际频率的反馈时,如果变频器处于反转时,则反馈的频率为负数,因此在进行数据类型的选择时,应选择有符号数,并且需要进行标定系数的通道处理,详情如图10所示。

图10:运行频率反馈通道处理

第四步:硬件接线
根据MCGS设备手册说明得知,串口引脚定义如图11所示。

图11:串口引脚定义

实际V20和MCGS之间的通信接线如图12所示。

图12:串口接线示意图

最后实际的组态效果如图13所示。

图13:实际组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