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案例,干货经验分享~

楼主(2024-09-06):
一、动作描述

1. 实现变频器的正反转,频率的读写;

二、硬件设备

1. 威纶通触摸屏 :MT6071IP

2. 三菱变频器E700系列

三、软件

威纶通触摸屏软件:

四、软件操作步骤

第一步:

双击打开触摸屏软件图标

,打开软件。

第二步:

新建工程 如图1,型号选择MT6000\8000系列

图1

第三步:

点击图1 1位置,如图2新建工程

图2

第四步:

如下图3,选择具体型号。

图3

第五步:

如图4,点击新增按钮1,选择MODBUS RTU 驱动

图4

第六步:

如图5 注意通讯参数,变频器和触摸屏双方参数设置一致,否则通讯不上。

图5

第七步:

如图6 编辑画面

图6

第八步:

如图7   选择背景颜色

图7

第九步:

如图8  添加标题

图8

第十步:

如图9  添加多状态开关,三菱变频器的MODBUS地址需要减去40001;

如控制启停地址是40009减40001,实际地址就是8,其他的MODBUS地址同样的计算方法.正转 反转 停止,都是多状态开关,设值常数即可,如图10,具体参考变频器手册 ,有具体说明。

图9

第十一步:

如图10  单击1,然后填写对应的功能,最好对应变频器的手册填写。

图10

第十二步:

如图11,可以更改控制按钮的显示属性。

图11

第十三步:

如12,创建数值元件,参数写入按钮

图12

第十四步:

如图13  填写具体参数,

图13

第十五步:

如14,设置数字格式

图14

第十六步:

如图15创建输出频率数值元件

图15

第十七步:

如图16,设置数据格式,

图16

第十八步:

如图17  创建输出电流数值元件

图17

第十九步:

如图18,设置数字格式

图18

第二十步:

如图19,创建输出电压 数值元件

图19

第二十一步:

如图20,设置数字格式

图20

第二十二步:

界面如图21 ,保存并下载到触摸屏

图21

五、变频器参数设置与接线,MODBUS 地址的换算

1 参数设置 如图22,变频器设置完参数需要重启一下。

图22

2 MODBUS 地址换算 下图23

图23

图24

图24 为控制输入命令定义

Bit0=1  Bit1=1  Bit2=1

当Bit0位为1,停止指令。

当Bit1位为1,二进制为0010,转换成十进制为2,正转指令。

当Bit2位为1,二进制为0100,转换成十进制为4,反转指令。

3 接线

图25 变频器接线图

图26触摸屏接线图

变频器的35短接接到触摸屏COM2端口的DATA+。46短接接到触摸屏COM2端口的DATA-。如果通讯失败,交叉一下DATA+和DATA-接线。

总结:

1需要注意参数设置,和MODBUS地址换算。

2 接线要正确。

3 变频器和触摸屏参数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