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9-06):
Q:
威纶通触摸屏与西门子触摸屏的区别,及优缺点是什么?

A:
威纶触摸屏与西门子触摸屏主要有三大区别。

第一个是价格方面,对于硬件功能相差不大的触摸屏来说,西门子触摸屏的价格要贵一些,而威纶触摸屏的要便宜一些,可以说威纶通触摸屏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就拿配置差不多的机型来对比,你会发现苹果的价格就是比较贵,而安卓手机相对的就便宜一些,换句话说就是安卓手机的性价比比较高,跟我刚才说到的威纶通触摸屏的性价比比较高是一样的道理。

第二个是硬件方面,虽然两者基本上来说不相上下,但是他们的系统还是有区别的,这就好比安卓系统可以很方便的管理手机文件,传输数据也很方便,跟U盘一样,但是苹果的IOS系统的文件管理不太方便,要上传文件时,只能使用苹果专用的工具ITUNES是吧,那这就是系统的不同,对于触摸屏来说,不同品牌他内部系统设计肯定是有区别的。

第三个是软件方面,西门子触摸屏的软件很强,可以说是无人能敌,而软件和图库是威纶通触摸屏的最大的不足,这也是欧美系和日韩、台系的主要区别,软件差距比较大,否则威纶通的竞争力会更强。但是对于我们国内来说现在使用威纶通触摸屏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学习威纶通触摸屏也是有必要的。

Q:
威纶通触摸屏可以运用在哪些场合?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学习完了威纶通触摸屏,我可以参与到哪些项目?

A:
触摸屏在工业应用中就相当于一个既能显示,又能跟PLC进行通讯,从而实现各种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设备。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一个按钮,代替实际的按钮实现通断控制;我们可以使用数值输入的元件,可以输入数据给PLC中的寄存器;我们还可以在上面显示plc的运行状态,比如Y的通断可用灯的亮灭来表示,还可以实时显示已加工工件数目、生产线速度、电机电流等参数。

我们将PLC和触摸屏结合使用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很多电子元器件,比如按钮,转换开关,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等,我们还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将整个系统的现场数据集中在触摸屏上显示,方便观察,自动记录。它的体积相对较小,安装也很方便,也方便我们进行维护,成本也比较低,这也是触摸屏的另外一个好处。

学习完了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参与到哪些项目?触摸屏的应用方面也很广泛,比如说PLC、触摸屏、变频器的综合应用,触摸屏在采油机中的应用,PLC和触摸屏在切割机的应用,还能将触摸屏运用于机器视觉方面等等,正因为触摸屏的应用非常的广泛,所以我们还是非要有必要去学习好威纶通触摸屏的使用和应用的。

Q:
威纶通触摸屏有没有什么命名规则,怎样记会比较容易?

A:
威纶通触摸屏有cMT系列、eMT系列、MT(iE)系列、MT(iP)系列、TK系列等,它是以系列划分的,而每个系列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型号。这些型号的命名其实没有固定的命名规则或者规律的,而且这些触摸屏的型号是威纶通在设计时就命名好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记住型号。

就比如我们的苹果手机,有较老的型号3GS、5、5S、也有较新的型号Iphone SE、7、7 PLUS等,他们的命名也并不是按照一定规律的是吧,这些型号在出厂前就由苹果命名好了的,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手上有触摸屏的话,你也会看到这些型号都会在触摸屏的背面有标注好的,你要进行触摸屏画面设计时,在软件上就选择这个指定的型号就可以了。

Q:
威纶通触摸屏几种I/O接口分别有什么用处?他们较多运用在什么地方?

A:
我们看样本手册就会发现威纶通触摸屏的I/O接口里面也有包括好几种,比如USB口、以太网口、串行接口,这是我们见的比较多的,还有SD卡插槽、WIFI、CANBUS、声音输出、影像输入等等。

像USB Host接口,它就大大地丰富了上传下载的功能,我们不需要通过USB线就能连接电脑,直接外接U盘就可以了。除了USB口插U盘进行程序的上传下载之外,我们还可以在SD卡插槽插上SD卡进行程序的下载,如果你是要对多个触摸屏下载程序的话,这两种方法也会非常方便。除此之外,USB Host接口还支持连接键盘、打印机等USB装置。

再说一下以太网口,它同样可以用来做程序的上传下载,还能够跟具有以太网口的设备进行连接,比如S7-200 SMART的PLC,它就是具有以太网口的,那么他们之间能够进行通信控制;像串行接口它又有RS232或者RS485口,可以用来跟PLC啊、变频器啊或者其他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控制。

此外,CANBUS接口可以支持使用CANBUS协议,可以跟其他的支持CANBUS协议的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控制,现在也有好多设备是已经支持CANBUS协议的了。还有WIFI,也就是通过无线Wi-Fi网络连接HMI和监控系统。还有声音输出接口、影像输入接口就是分别做声音参数输出和影像输入的功能。

Q:
存储器有Flash和ROM两种,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A:
ROM存储器所存的数据,一般都是事先写好了的,工作过程中只能读出,而不能加以改写。ROM所存的数据稳定,断电后所存的数据也不会改变;而且它的结构简单,读出也比较方便,所以常用于存储各种固定程序和数据。

而Flash是闪速存储器,它的主要特点是在不加电的情况下能长期保持存储的信息,其实Flash它属于EEPROM类型,它既有ROM的特点,又具有很高的存取速度,而且易于擦除和重写。

Q:
10寸屏用威纶通的哪个型号的触摸屏比较好?且不会影响以前的与PLC程序的通讯,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A:
对于TK系列的触摸屏来说,基本都是7寸以下的触摸屏,如果你要换成10寸的触摸屏的话,你可以选择MT(iP)系列的触摸屏,里面有一些型号是10寸的,比如说MT6103iP或者MT6102iQ,这两种型号的 IO接口都是跟TK6070IQ相同的,不会影响跟以前的PLC的通讯,并且价格也不会相差很远,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两种型号。

如果你不考虑价格成本的话,你选择其他的高性能的触摸屏也是可以的,比如说MT8102iE、MT8103iE、eMT3105P等等,高性能的触摸屏价格会贵一些,具体怎么选择,这就看你自己决定了。就比如说你现在用的是iphone 5S的手机,你想换个屏幕大点的,那你可以换iphone6、6s、6s plus,7、7plus,那这些型号的配置有区别,价格也不同,这也是看你是否考虑这个价格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