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与英威腾变频器通信详细说明 ...
威纶通触摸屏与英威腾变频器通信详细说明

楼主(2024-09-06):
建立触摸屏程序步骤如下:
1.选择触摸屏型号MT8071ip
2.添加通信连接点, PLC或仪表,此处为变频器。
上图中确定后弹出对话框,点击“新增”弹出,“PLC类型”选择MODBUSRTU(Adjustable),COM口参数跟变频器一致即可。
3.创建启停和频率设定。
查阅英威腾说明书可知通信地址,控制启停命令地址为2000H,当写入1时为正转,写入2为反转,写入5为停止等。控制频率地址为2001H,单位为0.01HZ即100代表1HZ。
利用“多状态设置元件”创建启停按钮,弹出窗口。选择PLC名称为MODBUS RTU(Adjustable),地址选6X(写单个寄存器)将2000H转换成十进制8192即可。属性设置为写常数1,同样的方法建一个停止,属性写常数5。
利用“数值元件”创建频率输入,
创建好画面
图1-9
4. 设置变频器参数。
P00.01=2 运行命令通道:通信运行。
P00.06=8 频率源:MODBUS通信设置。
P14.00=1 站号 :1。
P14.01=3 波特率:9600
P14.02=1数据位校验格式为偶检验(E,8,1)for RTU
设置好后将PLCcom口的3引脚接到变频器RS485+,8引脚接到变频器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