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Halcon中read_image算子探究与学习

楼主(2024-09-07):
算子

作用:读取图片,用于从硬盘上读取图像数据并将其加载到Halcon中进行进一步的显示,分析,处理。

·Image:输出参数,表示读取的图像数据。

·FileName:输入参数,表示待读取的图像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注意点:

FileName有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之分

Image:图像格式支持:TIFF, GIF, BMP, JPEG, JPEG-2000, JPEG-XR, PNG, PCX, SUN-Raster, PGM, PPM, PBM, and XWD。

操作符read_image从后台存储中读取指定的图像文件并生成图像。可以在FileName中传递一个或多个文件名。如果传递了多个文件名,则返回一个图像对象元组,其中包含相应数量的图像对象。

除了HALCON格式,TIFF, GIF, BMP, JPEG, JPEG-2000, JPEG- xr, PNG, PCX, SUN-Raster, PGM, PPM, PBM,和XWD文件也可以读取。PBM图像的灰度值设置为0和255。文件格式要么由扩展名识别(如果指定的话),要么由文件的内部结构识别。如果扩展指示的图像可以更快地找到。如果没有指定扩展名,则优先选择有扩展名的文件,而不是没有扩展名的文件。对于PGM、PPM和PBM,可以使用相应的扩展名(例如' PGM ')或通用值'pnm'。在TIFF格式下,可接受' TIFF '和'tif'。在JPEG-XR的情况下,'jxr', 'wdp', 'wmp'和'hdp'是可以接受的。对于JPEG-2000,只接受“jp2”。对于彩色图像,创建具有三个颜色通道的图像,红色通道存储在第一,绿色通道存储在第二,蓝色通道存储在第三分量(通道号)。

对于TIFF、PNG、JPEG-XR和JPEG-2000图像格式,二进制alpha通道被解释为域。对于TIFF文件,另外带有PhotometricInterpretation = TransparencyMask的二进制subifd被解释为域。否则,生成的图像对象的域(=矩阵中的所有像素)被选择为最大的。

对于TIFF图像,多页TIFF文件以图像对象元组的形式返回。只有当TIFF文件中的subifd的尺寸等于主图像的尺寸时,才读取它们。
机器视觉--康耐视技术文章(以下文章点击即可进去):
1.机器视觉康耐视Visionpro-脚本常见的编辑编译错误和运行错误及警告性错误,调试解决办法2.机器视觉康耐视visionpro-CogFitLineTool拟合直线错误上的理解
3.康耐视Visionpro常见问题汇总3-视觉人机器视觉粉丝-千问之二十七解答
4.康耐视visionpro破解版满天飞,那么如何查询康耐视Visionpro加密狗支持哪些工具
5.C#与康耐视Visionpro-CogRecordDisplay控件显示及图片保存
6.康耐视Visionpro-容器类工具ToolBlock-C# Advanced Script规范脚本-一般项目两种脚本执行思路
7.康耐视Visionpro常见问题汇总2-视觉人机器视觉粉丝-千问之六十五解答
8.康耐视Visionpro-视觉人机器视觉粉丝-千问之六十五解答

机器视觉--Halcon技术文章(以下文章点击即可进去):

1.机器视觉Halcon-焊点提取排序设计思路一

2.机器视觉Halcon-菜单助手读取图片方式及注意点

3.机器视觉Halcon快速调试方法-异常判断,异常显示,异常监控,异常获取方法
粉丝最爱前十文章(以下文章点击即可进去)
1.关于机器视觉应用开发四大软件薪资分析(华东)

2.机器视觉工程师,必须知道测量项目中的GRR和CPK

3.C#与康耐视Visionpro-CogRecordDisplay控件显示及图片保存

4.机器视觉-外观缺陷检测骗局已成笑话

5.C#与康耐视Visionpro-CogRecordDisplay控件显示及图片保存

6.康耐视Visionpro-容器类工具ToolBlock-C# Advanced Script规范脚本-一般项目两种脚本执行思路

7.康耐视3D相机-DSMAX-VisionPro软件安装向导

8.机器视觉-什么是固件升级

9.机器视觉海康工业相机SDK参数设置获取

10.工业相机丢包排查步骤

11.机器视觉康耐视智能相机Insight-手眼标定详细步骤

12.机器视觉康耐视Visionpro工具-CogBlobTool

13.海康线扫相机平场校正/阴影校正教程

14.海康机器视觉工业相机客户端MVS-介绍与使用,相机状态

15.机器视觉Halcon快速调试方法-异常判断,异常显示,异常监控,异常获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