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知识篇】塔吊电路分析

楼主(2024-09-08):
由于各种机械设备的运动形式和工艺要求都不尽相同,所以在电力拖动自动控制中提出了各种要求;电气控制原理图中所包含的电气元件、设备的符号也比较多,要正确阅读和理解控制原理图,除了要遵循电气绘制的原理图的规则外,还要对整张图进行划区、注明各分支电路的用途及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与受其控制的触头的从属关系。

T:多绕组隔离变压器

QF1/QF2/QF3:1P断路器

SEM:急停按钮

SST1:总起按钮

SZR/SZL:操控台零位开关(少画一个开关)

KMC:中间继电器

KM:总起接触器

触头KM:总起常开(在这里是自保作用)

触头KAP:相序继电器(断、错相相序继电器就会停止输出)

V1/V2:半波整流

C1:滤波电容

电机是定子双绕组三速电机

QFH:3P断路器

KHB:刹车接触器

KHU:上升接触器

KHD:下降接触器

KHL:低速接触器

KHM:中速接触器

KHH:高速接触器

KHJ:辅助接触器

输入端口

L/N:PLC供电电源口

COM:公共地

X0:上升1速

X1:下降1速

X2:2速

X3:3速

X14/X15:高度限位器

X32:接触器的工作状态

输出端口

Y4/Y5:-KHU:上升中间继电器

Y6/Y7:-KHD:下降中间继电器

Y10/Y11:-KHL:低速中间继电器

Y12/Y13:-KHM:中速中间继电器

Y14/Y15:-KHH:高速中间继电器

Y16/Y17:-KHJ:辅助中间继电器

Y20:-KHB:刹车中间继电器

电机是定子单绕组双速转子绕线电机

TR:多绕组隔离变压器

QF1:3P断路器

QF4/QF5:1P断路器

KHB:刹车接触器

KHU:上升接触器

KHD:下降接触器

KHL:低速接触器

KHH:高速接触器

KHJ:辅助接触器

H1/H2/H3:封电阻接触器

YBHE:涡流线圈

TR:变压器

V1/V2/V3/V4:桥式整流

注:下降4速的转速能达到5速的转速(其实没有5速、拖拽作用)

输入端:

X0:上一速

X1;下一速

X2:二速

X3:三速

X4:四速

X5:五速

X22:定子低速反馈

X23/X24:限位器

输出端:

Y0:KA1:KHU

Y1:KA2:KHD

Y2:KA3:KHE

Y40:KA4:KHL

Y41:KA5:KHH

Y42:KA6:KH1

Y43:KA7:KH2

Y44:KA8:KH3

Y10:KA9:KH4

Y11:KA10:KH5

Y12:KA11:KH6

Y13:KA12:KH7

Y14:KA13:KH8

Y15:KA14:KH9

Y16:KA15:KHB

更多的信息就在塔吊迷(ID tadia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