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几十个电路图都整理好了,每天学习必有成就

楼主(2024-09-08):
1、电接点压力表接线

2、四线控制店里启停接线

3、变压器如何接线和计算

4、四地控制电机启停接线

5、380V启保停自锁控制电路

6、软启动器三线控制线路

7、接近开关报警电路

8、中间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启停电机

9、220V两线制光电开关接线示意图

10、计数器在生产线的应用

11、传感器控制调速电机

12、农用车全车用电

12、带过载保护的自锁点动电路

13、380V控制电路

14、正反转控制电路

15、简单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16、太阳能热水器接线

20、供水压力罐接线

21、太阳能取暖装置

22、蒸饭柜控制接线

23、水箱自动加热控制

24、平板分体式太阳能热水器

25、农用车大灯远近光灯接线

26、温控仪接线方法

27、空气压缩机接线方法

28、时控开关控制多个路灯

29、浴霸接线方法

30、汽车启动电路接线

31、光电开关接线

32、电热壁挂炉接线

33、农村供暖系统

34、太阳能光伏发电接线方法

35、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线路

36、接近开关控制电磁阀接线

37、供水压力罐系统接线

38、220V两线制光电开光接线

39、光电开关接线

40、液位继电器低水位供水示意图

41、温度逻辑电瓶控制电路

42、温控仪继电器输出型整体接线图

电气电工在接线时需要掌握各种接线方法和注意事项,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接线方法和注意事项:

    绞合连接:将需连接导线的芯线直接紧密绞合在一起。铜导线常用绞合连接2。

    紧压连接:用铜或铝套管套在被连接的芯线上,再用压接钳或压接模具压紧套管使芯线保持连接。铝导线通常采用紧压连接2。

    焊接:将金属(焊锡等焊料或导线本身)熔化融合而使导线连接。电工技术中导线连接的焊接种类有锡焊、电阻焊、电弧焊、气焊、钎焊等2。

    接线安全注意事项:接线前需要断电,确保接线正确,使用合适的接线工具,接线后进行检查3。

以上只是一部分接线方法和注意事项,还有更多的接线方法需要电工掌握。在接线时,安全是第一要素,务必做好防护措施,避免触电4。同时,接线前要清楚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接线方法,避免错误接线导致设备损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