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常见问题——参数类

楼主(2024-09-09):
1、变频器恢复出厂参数是什么?
FP-01=1
2、请问变频器F1电机参数中【电机漏感抗】是指定子漏感抗还是转子漏感抗?
定子漏感抗=转子漏感抗=电机漏感抗
3、变频器能否查看之前的故障信息?
可以,比如MD380可以通过参数F9-14~F9-17查看最近的三次故障代码信息。
4、MD200的A组参数说明书中有,但是变频器里看不到?
A0组为默认隐藏组参数,设置FP-02=111即可(十位为A组参数显示,个位为U组参数显示;FP-02默认为1)。
5、MD300的说明书中F0-13(DO输出选择)只有0-3,为什么变频器中有4这个选项?
MD300的14#FDT功能非标中有功能4:FDT功能选择。
6、MD330中FH-65(锥度模式)的两种锥度模式如何计算?
1.FH-65=0曲线锥度是按照F=F0(1-K*(D0+D1)/(D+D1))的曲线;
2.FH-65-1直线锥度则是按照FH-61~FH-64的锥度拐点及张力锥度来决定的;
3.注意:MD330中FH-09(张力锥度)只适用于收卷模式。
7、MD380/MD500功能码中F0-03(主频率源X选择)的0/1和F0-23(数字设定频率停机记忆选择)的0/1有什么区别?
F0-03=0指数字设定频率,掉电不记忆
F0-03=1指数字设定频率,掉电记忆
F0-23=0指停机不记忆数字设定频率
F0-23=1指停机记忆数字设定频率
8、MD380的电机调谐F1-37=3(静态自学习2)与F1-37=1(静态自学习1)的区别是什么?
MD380为“静态自学习2”功能,适用于无编码器,电机静止状态下对电机参数的自学习情况,此时电机仍可能有轻微抖动,需注意安全。
9、MD380的U0-19(反馈速度)和U0-29(编码器反馈速度)是什么区别?两者显示的是频率还是速度?
U0-19是变频器输出频率,U0-29是编码器反馈的实际电机频率,两者显示的都是频率。
10、MD380参数中:U0-45(故障信息)和U0-62(当前故障编码),有什么区别?
U0-45是指故障的信息代码,如通讯故障代码16;U0-62是故障子码,故障子码为故障信息的子故障。
11、MD380M的U1组显示参数怎么都没有显示,无法监控?
U1-06=1后U1组参数才会显示。(注:找到原点后U1-06就会置1)
12、CS700中继电器功能如何设置常开或常闭?
以功能码B3.14-B3.20的百位数区分常开或常闭,0为常开,1为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