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常见参数设置方法图解

楼主(2024-09-09):
变频器是现代工业中常用的设备,它可以调整电动机的转速,从而实现精确的控制。Altivar31变频器是其中一种常见的变频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领域。本文将以Altivar31变频器为例,介绍其设置操作方法。

一、菜单结构

        Altivar31变频器的设置菜单分为一级菜单、二级菜单等,菜单后面是参数。一级菜单包括设置菜单、电机控制菜单、I-O菜单、控制菜单、应用功能菜单、故障菜单、通信菜单和显示菜单。每个一级菜单下又包含多个二级菜单。

二、常用参数设置

        1.上限频率(高速)SEt-HSP与下限频率(低速)SEt-LSP

        上限频率是最大给定所对应的频率,下限频率是最小给定所对应的频率。上下限频率的设定是为了限制电动机的转速,从而满足设备运行控制的要求。

        2.加速时间(加速斜坡时间)SEt-ACC与减速时间(减速斜坡时间)SEt-dEC

        加速时间是变频器从0Hz加速到额定频率(通常为50Hz)所需的时间,加速斜坡类型由FUn—rPC-rPt设置。减速时间是变频器从额定频率减速到0Hz所需的时间。设定加、减速时间必须与负载的加、减速相匹配。电机功率越大,需要的加、减速时间也越长。一般11kW以下的电机,加、减速时间可设置在10s以内。

        对于大容量的电机,若设置加速时间太短,可能会使变频器过流跳闸;设置减速时间太短,可能会使变频器过压跳闸。对于多电机同步运行的情况,若设置加速时间太短,可能会使变频器过流跳闸,设置加速时间太长,会使开车时同步性能变坏;设置减速时间太短,可能会使变频器过压跳闸,设置减速时间太长,由于各电机功率不同,负载差异较大,可能会使各电机不能同时停转,造成下次开车困难。

        因此,多电机同步运行时,需要精确设置加、减速时间,这也是设备调试的主要项目之一。

        3.保存配置drC(或I-O、CtL、FUn)—SCS

        对于经常使用的设置或经现场调试可行的设置,可以保存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恢复。但保存配置只能保存一次,再次保存时,原来保存的设置就被新保存的设置所替代。SCS参数一被保存,就自动变为nO。

        4.返回出厂设置/恢复配置drC(或I-O、CtL、FUn)—FCS

        变频器在调试期间,可能出现由于操作不当等原因,偶尔发生功能、数据紊乱等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恢复配置(FCS参数设置为rECI)或者返回出厂设置(FCS参数设置为InI),然后重新设置参数。FCS参数一被保存,就自动变为nO。

        5.电机缺相检测FLt-OPL

        电机缺相检测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也是实际使用时必需的。但在济南星科的实验台中,由于配备的电机功率太小且空载,电机电流几乎等于零,变频器检测不到电机电流,认为没有接电机。所以,在实验室必须把OPL参数设置为nO(电机缺相不检测),否则变频器无法运行。但实际使用时一定把OPL参数设置为yES(电机缺相检测)。

三、操作注意事项

        错误的设置可能损坏变频器!没有弄清楚的参数不要随意设置!在实际设置时,可能从中间某一步开始。若还有其它的参数需要设置,不需要返回到待机状态,只要返回到相应的一级继续设置即可全部参数设置完毕需要返回到待机状态准备开车有些参数还可以在变频器有些过程中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