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几个重要参数的设定

楼主(2024-09-09):
1.V/f类型的选择
V/f类型的选择包括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和转矩类型等。最高频率是变频器—电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频率可能较高,当电机容许的最高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时,应按电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基本频率是变频器对电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机的额定电压设定;转矩类型是指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f类型图和负载特点,选择其中一种类型。根据电机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要求,最高频率设定为83.4Hz,基本频率设定为工频50Hz。负载类型:50Hz以下为恒转矩负载,50~83.4Hz为恒功率负载。
2.如何调整启动转矩
调整启动转矩是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启动要求。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可是,漏阻抗的影响不仅与频率有关,还和电机电流的大小有关,准确补偿是很困难的。近年来国外开发了一些能自行补偿的变频器,但所需计算量大,硬件、软件都较复杂,因此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
3. 如何设定加、减速时间
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由用户设定。若电机转动惯量J、电机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的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机失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检查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一方面,加、减速时间不宜设定过长,否则将影响生产效率,特别是频繁启、制动的情况。
4.频率跨跳
V/f控制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机轻载或转动量较小时更为严重。普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f曲线上设置跨跳点及跨跳点宽度。当电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段,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5.过负载率设置
该设置用于变频器和电机过负载保护。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过负载率设置值和电机额定电流确定的OL设定值时,变频器则以反时限特性进行过负载保护(OL),过负载保护动作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6.电机参数的输入
变频器的参数输入项目中有一些是电机基本参数的输入,如电机的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极数等。这些参数的输入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变频器中一些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一定要根据电机的实际参数正确输入,以确保变频器的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