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作客户端与 S7-200 SMART 的 S7 通信案例 ...
S7-1200 作客户端与 S7-200 SMART 的 S7 通信案例

楼主(2024-09-09):
导读:在我们使用西门子PLC的时候需要实现数据的交互,可以采用通信的方式,而西门子最常用的通信就是S7通信了,那么前面的文章写过1200PLC之间是S7通信的方法。那么本文就给大家介绍S7-1200 作客户端与 S7-200 SMART 的 S7 通信。
通信资源:
S7-1200 CPU 固件版本 V2.0 及其以上,本体集成的 PROFINET 通信接口可以做 S7 通信客户端。S7-1200 仅支持 S7 单边通信,做客户端仅需单边组态连接和编程,而做服务器端则只需准备好通信的数据即可。S7-1200 系统预留了 8 个可组态的 S7 连接资源,考虑上 6 个动态连接资源,最多可组态 14 个客户端的 S7 连接。
2.
控制要求:
① S7-1200 将通信数据区 DB8 中的 20 个字节发送到S7-200 SMART 以 VB0 开始的连续 20 个字节中。
② S7-1200 读取S7-200 SMART 中以VB100 开始的连续 20 个字节的数据并存储到S7-1200 的数据区 DB9 中。
S7-1200
侧组态和编程
1. 新建项目
添加一个1215的CPU,然后设定IP地址为192.168.0.215
2. 激活时钟存储器
在硬件组态中设置好系统时钟用于通信时使用
3. 在 OB1 中调用 PUT/GET 指令
将PUT指令拖拽出来,然后点击右上角的组态图标,进入组态
4. 组态 S7 连接
在伙伴侧选择“未指定”,TIA 软件会自动创建一个 S7 连接(如:S7_连接_1),自动分配连接 ID ,并自动将该 ID 号关联到"PUT"指令的 ID 管脚(如:W#16#100)
在地址栏输入通信伙伴的 IP 地址,本例中 S7-200 SMART CPU 的 IP 地址为192.168.0.200。
一定要确认该连接 S7-1200 侧“主动建立连接”被勾选,如图所示。
5. 设置 TSAP
指令组态完毕之后,可以在网络视图中查看连接状态,可以为连接设置 TSAP,默认值为03.00;S7-200SMART 侧的 TSAP 只能设置为 03.00 或 03.01,如图所示。
最后,S7-1200 与 S7-200 SMART 之间 S7 通信连接建立完毕!
6. 创建 DB
创建 DB 数据区并建立相应数组,分别命名为 Write、Read,如图所示。
7. 完善指令
根据 PUT/GET 指令各个管脚的含义,进行正确编程,如图所示。
注意:
S7-200 SMART 中 V 区对应于 DB1,即在 PUT 指令中使用的通信伙伴数据区 ADDR_1=P#DB1.DBX0.0 BYTE 20 对应 S7-200 SMART 中的 VB0-VB19。
对于同一个 S7 连接,PUT/GET 指令的 ID 号要相同。
S7-200SMART
侧组态
本文中S7-200 SMART 作服务器,占用 S7-200SMART CPU 的 S7 被动连接资源,CPU 中不需要做任何编程,只需设定 CPU 的 IP 地址和在S7-1200 中设置的伙伴 IP 地址一致即可(图3),如图所示。
通信测试
S7 连接成功的建立是调用 PUT/GET 指令的基础,S7 连接成功建立后,可以正确执行 PUT/GET 指令。在 TIA 软件的网络视图中,转至在线,可以监控 S7 连接状态,如图所示。
数据交互
通过在线监控查看两者之间的数据交互是否正确,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