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200PLC的数据断电保持功能设置

楼主(2024-09-09):
导读:在我们使用PLC编写程序的时候,经常需要设置一些PLC的参数断电保持功能。比如我们在触摸屏上设置的一些“目标温度”“目标液位”“伺服定位速度”等等。那如果我们的PLC断电了之后,这些参数可能就会丢失,然后需要我们重新设置,那针对这种参数需要设置PLC的数据断电保持功能!

注意:1200PLC需要被断电保持的数据必须被保持到保持性寄存器中。保持性寄存器中不需要超级电容供电维持,其中的数据可以永久保持
1200PLC的M存储区、FB的背景数据块和全局数据块中的数据可以使用保持性存储区存储。
1.M存储区
我们可以在“PLC 变量” 标签页中,点击“保持”按钮来设定M存储区的保持范围,从MB0开始的连续字节数,例如设置10,则保持范围为MB0-MB9共10个字节,无法设置多个保持区,如下图所示:

2、FB块的背景数据块
FB块可以是优化的块或者非优化的块,新建的FB默认优化FB,可以在FB右键属性中修改,如图所示。
而系统FB,例如PID、运动控制、通讯等通常都是优化FB,无法修改优化属性。
优化FB的背景数据块是优化DB,非优化FB的背景数据块是非优化DB。

a. 对于优化FB
背景数据块中的每个变量都可以单独指定断电保持特性。打开FB,在上方的接口区,用户可以在“保持”列中修改每个变量的保持特性,如下图所示:

可以将每个变量单独设置保持或者不保持。
如果选择在IDB中设置,则该变量的保持性可以在背景数据块中设置,也就是说同一个变量可能在不同的背景数据块中设置不同的保持性。
b. 对于非优化FB
只能整体地指定其背景数据块的保持特性,不能每个变量单独指定。打开FB的一个背景数据块,用户可以在“保持”列中修改每个变量的保持特性,如下图所示:

3、全局数据块
与FB的背景数据块相同,全局数据块的也分为优化和非优化两种。使用优化DB块能够最优化地利用CPU内部的数据存储区。全局数据块的断电保持特性也与FB的背景数据块相同:
  • 使用优化的全局数据块可以分别指定其内部每个变量的保存特性
  • 使用非优化的全局数据块,只能对其整体指定一种保持特性
新建的DB默认优化DB,可以在DB右键属性中修改,如下图所示:

优化的DB块

非优化的D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