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带手自动切换的罐装设备控制案例

楼主(2024-09-09):
导读:在自动化设备中,往往设备会有多种模式,比如手动模式、自动模式等,那针对小的设备话,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案例中的方式来实现设备的切换。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罐装设备控制案例。

有一非标自动化设备主要有输送带和灌装机构组成,实现输送带输送饮料空瓶到灌装站灌装液体,灌装完液体后继续输送到指定位置,要求:
1.传送带有手自动两种模式运行,每种模式均要在系统启动运行后且进行模式确认后才生效。
2.选择对应的模式,并按下模式确认按钮后,对应的模式指示亮;此时方可进行相关的控制操作。
3.在手动模式时,可进行点动电机正反转运行、可手动控制灌装阀。
在自动模式时
5.传输指示灯闪烁;当输送带运转时,指示灯常亮;空瓶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空瓶,若按下启动按钮后,输送带运转。
6.当运转到灌装位置后,输送带暂停运行,灌装机构开始灌装液体,一定时间后停止灌装。
7.灌装完成后,输送带继续运行,到达终端检测传感器后,记一次数,输送带停止。
8.输送带停止后方可对计数器复位。
9.在达到计数设定值时,若有物料也无法正常运行,必须计数复位后才能再次运行。
10.若按下系统停止,则整个系统停止运行。

IO符号

Ø程序编写(主程序):
程序段1是实现系统启动功能,当系统启动后系统指示灯亮。当指示灯亮后,需要按下HMI上的模式确认按钮,在手动和自动模式下分别置位一个点。

程序段2是手自动程序的调用

Ø手动控制程序:
程序段1是通过触摸屏上的几个点位实现几个输出点位的输出

Ø自动控制程序:
程序段1是切换到自动模式时,传输指示灯亮,当输送带正转时,指示灯常量。程序段2空瓶检测传感器检测到空瓶,若按下启动按钮后,输送带运转。
程序段3是当运转到灌装位置后,输送带暂停运行,灌装机构开始灌装液体,30秒时间后停止灌装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