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这几个定时器问题你一定遇到过 ...
快看!!这几个定时器问题你一定遇到过

楼主(2024-09-09):
导读:我们在编写1200PLC程序时,几乎每个项目都会使用定时器,那么关于定时器,我们的小伙伴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本文就总结了我们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问题1:为什么每个定时器都会生成一个背景数据块,能不能只用一个数据块?
现象:在使用定时器的时候,每个定时器都分配一个背景数据块,不便于我们编程人员管理。
解决方法:
1.新建一个数据块,然后数据块里的变量类型选择为“IEC_TIMER”。
2.
将
“IEC_TIMER”类型的变量应用于定时器,这样就解决了多个定时器分配多个背景数据块的问题。
问题2:定时器接通了为什么不计时?
现象:M1300.0触点接通了,但是定时器不计时
解决方法:
加上图中的蓝色字体的“①”“②”“③”其中任何一个即可实现定时器接通了定时。
问题3:在触摸上设定定时器的时间与PLC中的不一致?
现象:触摸屏上设定的是1秒,但是PLC中显示的是1ms,居然相差1000倍?
解决方法:
在触摸屏里的变量属性做1000倍的转换关系,也可以PLC程序中将变量乘以1000。
问题4:当PLC的定时器在定时时间,而在触摸屏上修改设定时间,不能立即生效?
现象:图1中设定的时间是100秒,定时器也在运行,而此时我将设定时间修改为图2中的3秒,定时已经超过3秒了,但是定时器是Q没有输出。
图1
图2
解决方法:
可以使用比较指令判断设定时间与当前时间,如果不相等则使用加载时间指令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