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的储存卡如何使用?

楼主(2024-09-09):
导读:在使用西门子1200PLC的时候,PLC为用户预留了存储卡插槽位置(如图所示),而存储卡对于PLC的运行来说不是必备项,也就是说没有存储卡的话,PLC也能够正常运行的。那要这张存储卡干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本文就来聊一聊。
首先要明确存储卡是需要特定的型号,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型号表选择所需的卡即可。
2.存储卡有两种工作模式:
程序卡:存储卡作为S7-1200 CPU 的装载存储区,所有程序和数据存储在卡中,CPU内部成的存储区中没有项目文件,设备运行中存储卡不能被拔出 。
传送卡:用于从存储卡向CPU传送项目,传送完成后必须将存储卡拔出。CPU可以离开存储卡独立运行。
注意:存储卡也可以用于固件更新,但是现在基本不用存储卡更新了,因为博途软件就可以实现PLC固件版本的更新。
3.存储卡模式选择
将卡插入读卡器,读卡器连接电脑,然后在博途软件的项目视图下,点击左侧”项目树“--->"读卡器/USB存储器" --->读卡器,如下图所示:
4.
使用“程序卡”模式:
此时要注意当卡设置为程序卡时,下载是将项目文件(包括用户程序、硬件组态和强制值)下载到存储卡中,而不是CPU内部集成的存储区中。所以PLC的卡是不能拔出来的,否则PLC会报故障。
第一步:按照上面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程序”模式。建议客户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
第二步:设置CPU的启动状态:在"项目树"中右击CPU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启动”,此处必须选择“暖启动 - RUN模式”
第三步:将CPU断电。
第四步:将存储卡插到CPU卡槽内
第五步:将CPU上电
第六步:在TIA PORTAL 中点击下载, 将项目文件全部下载到存储卡中。
5.
使用“传送卡”模式:
当我们选择卡为传送卡模式时,卡可以将PLC的程序复制出来,然后粘贴到另外一个PLC中。比如现场的设备比较远,而又不愿意安装博途软件远程不了,那么就可以将程序拷贝,然后邮寄过去,现场人员将卡插入到PLC即可。
1)程序复制、
第一步:按照上面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传送”模式。建议客户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
第二步:设置CPU的启动状态:在"项目树"中右击CPU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启动”,此处必须选择“暖启动 - RUN模式”
第三步:直接拖拽PLC设备到存储卡盘符
2)从存储卡复制项目到S7-1200PLC
第一步:将CPU断电
第二步:插卡到CPU卡槽
第三步:将CPU上电,用户会看到CPU的"MAINT"黄灯闪烁
第四步:将CPU断电,将存储卡拔出
第五步:将CPU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