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DCS-系统结构组态介绍

楼主(2024-09-10):
1、创建工程

在组态电脑上打开系统结构组态软件(VFSysBuilder),点击新建工程,输入工程名称和创建者,如下图所示:

在新建工程对话框中输入工程名称: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创建者:supcon,点击“确定”按钮,弹出是否为“supcon”创建密码对话框。若选“否”,该工程师密码为空;选择“是”,可以设置工程师密码,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创建密码的窗口。输入工程师密码以及确认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进行结构组态。

2、添加引用工程

引用工程通过工程间实时数据的互相引用,实现了 CCR 对多个 FAR 的监控。一个工程可以引用 1~32 个工程。

引用工程的配置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1) 在工程栏中选中“引用工程”。

2) 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引用工程”,在“引用工程”下面自动添加一个“引用工程”子节点。

3) 在“组态属性栏”中修改引用工程的地址(实际 30 网地址的后两位,如下图中的 0.254),设置成功并且地址有效后,属性栏中显示被引用工程的信息,如包含的操作域及其属性。

添加成功后,在操作域组态中可以引用其中的操作域。

3、添加控制域及控制站

工程建立后,首先根据系统结构增加控制域,具体的操作如下:

1) 右键点击“控制域组态”,选择添加控制域,如下图。

2) 弹出下图所示的“添加控制域内”对话框。

3) 在“系统”列表中选择控制域的系统类型,并单击“确定”,在“控制域组态”导航栏中新增一个控制域。

4)编辑ECS-700 控制域

点击新建的 ECS-700 控制域,在其属性栏中可以修改该控制域的名称和地址,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右键点击控制域域名,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控制站”,增加该控制域下的控制站。再修改控制站的名称、地址、描述和类型,如下图所示,按照以上方式将所有的控制域和控制站信息都设置完成

4、添加操作域及操作节点

首先创建操作域。右键点击“操作域组态”,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操作域”,如下图所示

修改操作域属性等,如下图所示。

为域服务器设置名称及网络地址等。右键点击操作域域名,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操作节点”,增加该操作域下的操作节点。再修改操作节点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修改后如下图所示。

5、添加引用域

添加引用工程后,可以在操作域中添加“引用域”。一个操作域可以引用 1~128 个操作域。

通过引用域,可以在当前工程中:

Ø查看、编辑被引用域内的流程图

Ø对引用域内的位号进行 HMI 组态

Ø查询引用域的历史趋势、历史报警、操作记录

当操作域未被锁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添加引用域:

1) 在工程栏中选中指定的操作域,并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引用域”。

2) 弹出如下所示的“引用操作域”对话框,其中出现的域是引用工程中的操作域。

3)选中需要引用的操作域,并单击“确认”。

6、配置可监视控制域

如果操作域没有配置成可监视某个控制域,那么这个控制域的数据对该操作域来说是不可见的。

按照系统配置的要求。原则上推荐一个操作域对应一个控制域,另建一个操作域可监视所有控制域以便于 DCS 系统维护工程师进行系统维护。例如在项目中,“常减压操作域”可同时监控硫磺回收控制域和常减压蒸馏控制域,“硫磺回收操作域”可监控硫磺回收控制域,以便于 DCS 系统维护。

选中需要配置的操作域,将相应的可监视的控制域勾选上,如下图所示。

7、工程师权限管理

工程系统结构基本组态完成后,即可对该工程中工程师的权限进行分配。工程师的权限主要分为工程管理权限、控制站组态权限、操作域组态权限。

右击“工程师”可在工程中添加工程师和工程师组,如下图所示。

工程管理权限主要是打开系统结构组态软件的权限。该权限可以对系统的结构进行更改也可以对其他任何工程师的权限进行修改。因此要严格控制具有工程管理权限的工程师帐号。

工程师组和工程师帐号建立成功后,就可以对工程师组以及工程师的组态权限进行设置。主要是控制域和操作域的组态权限。工程师的权限设置参考如下图

8、时钟同步服务器设置

时钟同步服务器实现同步局域网内各节点时间的功能。一个工程必须至少配置一台时钟同步服务器。可配置多台时钟同步服务器,同一个时刻只有一台为主时钟同步服务器,其它几台作为备用。

作为备用的时钟同步服务器通过信息网向主时钟同步服务器进行时钟同步,客户端通过控制网向主时钟同步服务器进行时钟同步。

当配置多台时钟同步服务器时,作为主时钟同步服务器的设备应该是网络中域地址和节点地址均为最小的设备。

时钟同步服务器设置如下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手册资料,目的在于传递分享更多信息,仅提供交流平台。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