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电源切换、网络切换、SOE通道校验及注意事项 ...
DCS系统电源切换、网络切换、SOE通道校验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4-09-10):
DCS试验
CPU切换功能检查
卡件通道检查
SOE功能检查
DCS网络检查
DCS电源检查
1.CPU切换功能检查——控制器切换试验
控制器软切换(以DROP1/51为例)
(1)进入Studio 控制器右键Reboot
(2)选择主控控制器DROP1重启
注:重启过程中DROP1控制器先变灰、变白、变黄,PTR出现,DROP切为主控变绿。
(3)PTR消失后,重启DROP51
控制器硬切换(以DROP1/51为例)
(1)关闭主控制器DROP1电源,变灰后切至开位
(2)DROP51由备用状态切至主控状态
(3)待PTR消失后,关闭DROP51电源,变灰后切至开位
(4)DROP1由备用状态切至主控状态
检查主备用切换是否正常,各状态灯指示正常,各过程画面及实时趋势无异常
2.卡件通道检查
内供电电流输出
(1)确认该点通道(一般为压力、流量等)
(2)使用Const318模拟就地变送器,选择外供电接线方式
(3)拆线(特殊的要插保险)
(4)选取4—20mA中的五个点,记录点信息内的数据
(5)填写表格,计算数据,精确度为0.5
外供电电流输出
(1)确认该点通道(一般为电流等需要外部电源供电的设备)
(2)使用Const318电源,选择内供电接线方式
(3)拆线
(4)选取4—20mA中的五个点,记录点信息内的数据。
(5)填写表格,计算数据,精确度为0.5
电阻电信号输出
(1)确认该点通道
(2)使用Const318选择电信号输出电阻的接线方式。
(3)拆线。
(4)根据该点量程选取5个温度点,记录点信息内的数据。
(5)填写表格,计算数据,精确度为0.5
电偶电信号输出
(1)确认该点通道
(2)使用Const318选择电信号输出电偶的接线方式
(3)拆线
(4)根据该点量程选取5个温度点,记录点信息内的数据。
(5)填写表格,计算数据,精确度为0.5
const318接线图
3.SOE通道检查
DROP8-1柜第三列为SOE事故追忆卡件,共6个卡件
(1)每个卡件随机选取7个通道,使用SOE通道测试仪进行校验,记录动作时间。(注:测试仪的通道顺序应与选取的卡件通道顺序一致,测试仪信号发送间隔为100ms/次)
(2)随机选取三个卡件,每个卡件随机选取两个通道,使用SOE通道测试仪进行校验,记录动作时间
(3)选取所有6个卡件,每个卡件随机选取一个通道,使用SOE通道测试仪进行校验,记录动作时间
(4)工程师站调取各动作时间的记录并打印
Ovation--Ovation Applicaltions--Historical--soe--调取各动作时间的记录,查看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相应的通道置“1”
4.DCS网络检查
(1)确认并记录切换前交换机、控制器工作正常,控制系统无异常报警。
(2)调出与当前试验控制器相关的过程画面、报警画面及各类IO点的实时趋势,检查无异常。
(3)将在主控状态的控制器网线插头从交换机端口或控制器上拔下,检查备用控制器是否切换为主控,各状态等指示正常,各过程画面、报警画面及实时趋势无异常。
5.DCS电源检查
双电源切换试验
(1)记录两路电源参数,确认符合技术要求(电压波动<10%额定电压,频率范围为49.5Hz-50.5Hz之间)
(2)检查确认两路电源总开关及各站电源分开全部处于“合闸”位置
(3)拉开主电源开关,各站应自动无扰切换至副电源供电,检查并记录切换前后各站运行状态及失电报警情况
(4)合上主电源开关,各站应自动无扰切换至副电源供电,检查并记录切换前后各站运行状态及失电报警情况
(5)拉上副电源总开关,各站应不受任何影响,检查失电报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