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Codesys的轨迹可视化------G代码文件的图形显示及运行轨迹形...

楼主(2024-09-11):
Codesys的轨迹可视化
------G代码文件的图形显示及运行轨迹
1、序言
Codesys可以通过读取ASCII格式的G代码文件,并通过软件编程实现G代码的运行,参考博客地址:https://blog.csdn.net/qq_19979629/article/details/122674096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G代码文件来改变程序的运行结果,但无法确定所选择的文件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在更换G代码文件时,可以看到我们选择的G代码轨迹的话,就可以确认所选择的文件是否正确。而Codesys可视化功能中的3D路径模块就提供了这样的效果。
2、3D路径功能模块
2.1、3D路径可视化
Codesys可视化视图的Visualization ToolBox,选择特殊控制,可以看到“路径3D”的控件,而"Controlpanel"控件可以路径3D控件中的图形显示,如图所示:
2.2、路径解析模块
路径3D的属性设置,路径描述设置需要跟SMC_PathCopierFile模块一起配置,通过PathCopierFile将G代码文件解析出来,转换成路径配置输出VS3Dt,控件模块如图所示:
该功能块常用引脚及功能如下:
a、bExecute,类型开关量BOOL,作用:输入,激活功能块,上升沿启动;
b、sFileName,类型字符串STRING,作用:输入,是导入文件的文件路径;
c、udiNumberOfPointsInArray,类型无符号整型UDINT,作用:引用数组中声明的点数;
d、pBuffer,类型指针POINTER TO VisuStruct3DPathPoint,作用:3d路径点数组的指针;
e、vs3dt,类型3D路径格式VisuStruct3DTrack,作用:输出3d路径供可视化使用;
其他引脚功能,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参考codesys帮助文件学习。
2.3、变量连接
路径3D功能块需要设置的变量有:
a、路径描述的路径数据,用于显示当前G代码的图形,连接SMC_PathCopierFile模块的vs3dt;
b、跟踪描述的跟踪数据,用于显示当前G代码的动态线路,连接SMC_PositionTracker的vs3dt;
c、控制内容的控制数据,与Controlpanel连接相同变量,Controlpanel可以调整图形视角;
2.4、路径跟踪模块SMC_PositionTracker
路径跟踪模块可以单独使用,直接记录X轴,Y轴,Z轴的路径变化,输出到VS3Dt,配合插补器模块SMC_Interpolator可以有更好的效果,控件模块如图所示:
该功能块引脚及功能如下:
a、bEnable,类型开关量BOOL,作用:输入,功能块使能;
b、bClear,类型开关量BOOL,作用:输入,路径数据清零;
c、dX,dY,dZ,类型长实数LREAL,作用:输入,各个轴的位置数据;
d、udiNumberOfPointsInArray,类型无符号整型UDINT,作用:引用数组中声明的点数;
e、pBuffer,类型指针POINTER TO VisuStruct3DPathPoint,作用:3d路径点数组的指针;
f、vs3dt,类型3D路径格式VisuStruct3DTrack,作用:输出3d路径供可视化使用;
2.5、添加SMC_CNC_VISU库
要使用SMC_PathCopierFile和SMC_PositionTracker两个功能块需要添加SMC_CNC_VISU库文件,否则无法查到,库添加方法,在菜单栏,工具,打开库,再找到Intern,点开后,下拉,找到SoftMotion,点开就能看到SM3_CNC_Visu,(直接查找也可以),在右侧点击安装即可,如图:
3、程序编写
本例程序的编写只是在G代码文件读取及运行的基础上做修改,添加了SMC_PathCopierFile和SMC_PositionTracker两个功能块,可视化增加了路径3D和 Controlpanel两个控件,G代码文件读取及运行的内容地址:
https://blog.csdn.net/qq_19979629/article/details/122674096
程序增加部分如图所示:
a、fileread,ST语言增加SMC_PathCopierFile功能块及变量
b、插补器程序CFC模式增加SMC_PositionTracker功能块及变量
c、可视化界面增加控件及变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