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第十期问答集锦 | CODESYS 公开课问答精选

楼主(2024-09-11):
Q
CODESYS SP17 安装后原来的 CODESYS SP15无法使用,查看了一下原因是两者的Gateway都打不开了,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先安装SP17再安装SP15就可以了.
A
CODESYS 多版本共存,如果Gateway无法打开,找到安装目录中的 Gateway,右键添加到桌面快捷方式,在属性中的目标那一行,最后加一个空格+-d
Q
Gateway的版本是不是需要和 CODESYS 的版本一致?
A
Gateway 版本和 CODESYS 版本不需要保持一致
Q
CODESYS 编译器的版本必须要和RTE版本一致吗?
A
18之前的版本编译器版本必须与RTE一致,18修改为18以后无法再修改
Q
CODESYS 如何通过程序,获得当前Task的循环周期
A
引用函数,systask 库中的 systaskgetcurrent 函数
Q
笔记本做控制器测试SoftMotion,显示总线未运行
A
笔记本softmotion要挂实际的伺服轴的话,需要安装RTE才可以,还要看网卡是否支持EtherCAT驱动。
Q
MC_CamIn在运行中,凸轮中的主轴位置是哪个变量?或者怎么知道这个实时的位置
A
根据设定的主轴和从轴,哪个电机是主轴哪个轴的速度就是主轴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