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Codesys 使用EtherCAT通讯,需要在工控机上加通讯板卡吗?

楼主(2024-09-11):
推荐阅读
Codesys应用问题总结
关于使用CODESYS V3.5相关使用问题解答
Codesys V3.5 ST语法----指针
Codesys学习资料大全
关于codesys应用的几个问题,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Q
可视化的元素(比如长方形)可以旋转一个角度放置吗?
A
可以按内部旋转,也可以指定外部某一个点旋转。
Q
设备上有的轴是CNC轴,但有时候要把它变成PTP轴来用,在CODESYS中可否这样切换?
A
支持这样使用的,用CNC控制还是普通控制看您写的程序逻辑的。
Q
使用EtherCAT通讯,需要在工控机上加通讯板卡吗?
A
不需要额外的板卡。
Q
比如EtherCAT通讯,PC端软PLC一旦断线(比如不小心网线碰了一下),怎么重连?(因为现实中重新插上网线,没有重连)
A
可以设置从站自动重连,以及通过功能块进行主站重启操作。
Q
可以在STM32上运行吗?
A
支持。
Q
做运动控制,最多支持几轴同步?
A
CODESYS软件不做任何限制,取决于您的CPU硬件和操作系统的实时性。
Q
同一台电脑上可以安装CODESYS的两个不同版本吗?
A
可以的。
Q
硬件平台需要哪些要求?
A
主流的CPU,比如×86、ARM、PowerPC、Tricore等等都是支持的。
Q
支持OPC协议嘛?
A
支持OPC和OPC UA。
Q
CODESYS 和安卓APP能通讯嘛
A
可以的,CODESYS提供库可以直接与安卓软件进行通讯。
Q
我自己可以选择使用CODESYS吗?因为PLC都是客户指定的。
A
可以直接装在工控机上使用。
Q
树莓派单核和多核授权有什么区别?
A
多核可以指定任务到不同内核,单核不可以。
Q
CODESYS支持加密程序吗?防止客户读程序出来。
A
支持的,而且不下载源码是无法上传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