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台达高端Codesys控制器AX8模数轴功能测试,MC_MoveAbsolute走个绝对定位试试,思考模数轴有哪些实际应用呢?

楼主(2024-09-11):
001模数轴简单介绍。

对于绝对定位指令,大家不熟悉的可能是他的“Direction引脚”,默认值为“shorest”。但这个“shorest”只对模数轴起作用。

我们一般没使用模数轴时都没有去关注该引脚,正常给位置指令,按我们的预期走到目标位置。

如果我们是模数轴(假设模数值为360)的情况下,所有的绝对定位指令的目标位置都会转化为0-360之间的一个值,但shorest与positive到达的方式可能会有所差别。
002我们先看positive吧。
我们轴的名称为“Axis_Enter_KK_A”,没有PLC硬件,没有驱动器硬件,所以“仿真”,“虚拟模式”。我们轴类型选择为“模数”,模数值为“360.0用户单位,这里为度”。初始位置为0,轴状态为standstill。

我们给绝对定位指令目标位置760 ,我们的轴会从0走到40的位置停下来。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过程中的监控,速度为5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完成后,静止状态
接上图,如果此时我们再执行一次绝对定位,目标位置为340,轴会前进300到340的位置,而不是后退60到340的位置,因为此时的方向为positive。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过程中的监控,速度为5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完成后,静止状态

003我们再看shorest吧。初始位置为0,轴状态为standstill。我们给绝对定位指令目标位置760 ,我们的轴会从0走到40的位置停下来。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过程中的监控,速度为5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完成后,静止状态
接上图,如果此时我们再执行一次绝对定位,目标位置为340,轴会后退60到340的位置,而不是前进300到340的位置。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过程中的监控,速度为-5

模数轴执行绝对定位指令完成后,静止状态
Over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