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伺服电机相关知识大盘点

楼主(2024-09-11):
什么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servo motor )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置。

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伺服电机转子转速受输入信号控制,并能快速反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且具有机电时间常数小、线性度高、始动电压等特性,可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一、交流伺服电动机 交流伺服电动机定子的构造基本上与电容分相式单相异步电动机相似.其定子上装有两个位置互差90°的绕组,一个是励磁绕组Rf,它始终接在交流电压Uf上;另一个是控制绕组L,联接控制信号电压Uc。所以交流伺服电动机又称两个伺服电动机。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转子通常做成鼠笼式,但为了使伺服电动机具有较宽的调速范围、线性的机械特性,无“自转”现象和快速响应的性能,它与普通电动机相比,应具有转子电阻大和转动惯量小这两个特点。目前应用较多的转子结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高电阻率的导电材料做成的高电阻率导条的鼠笼转子,为了减小转子的转动惯量,转子做得细长;另一种是采用铝合金制成的空心杯形转子,杯壁很薄,仅0.2-0.3mm,为了减小磁路的磁阻,要在空心杯形转子内放置固定的内定子.空心杯形转子的转动惯量很小,反应迅速,而且运转平稳,因此被广泛采用。 交流伺服电动机在没有控制电压时,定子内只有励磁绕组产生的脉动磁场,转子静止不动。当有控制电压时,定子内便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子沿旋转磁场的方向旋转,在负载恒定的情况下,电动机的转速随控制电压的大小而变化,当控制电压的相位相反时,伺服电动机将反转。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分相式单相异步电动机虽然相似,但前者的转子电阻比后者大得多,所以伺服电动机与单机异步电动机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 1、起动转矩大 由于转子电阻大,其转矩特性曲线如图3中曲线1所示,与普通异步电动机的转矩特性曲线2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它可使临界转差率S0>1,这样不仅使转矩特性(机械特性)更接近于线性,而且具有较大的起动转矩。因此,当定子一有控制电压,转子立即转动,即具有起动快、灵敏度高的特点。 2、运行范围较广 3、无自转现象 正常运转的伺服电动机,只要失去控制电压,电机立即停止运转。当伺服电动机失去控制电压后,它处于单相运行状态,由于转子电阻大,定子中两个相反方向旋转的旋转磁场与转子作用所产生的两个转矩特性(T1-S1、T2-S2曲线)以及合成转矩特性(T-S曲线)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一般是0.1-100W。当电源频率为50Hz,电压有36V、110V、220、380V;当电源频率为400Hz,电压有20V、26V、36V、115V等多种。 交流伺服电动机运行平稳、噪音小。但控制特性是非线性,并且由于转子电阻大,损耗大,效率低,因此与同容量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比,体积大、重量重,所以只适用于0.5-100W的小功率控制系统。
直流伺服电机速度控制原理图

伺服电机工作原理与伺服电机原理虽然在字面上没有太多的不同,当然在意义上的差异也不会大相径庭!

1.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因为,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如此一来,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以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通工业和民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高,惯量小,转动平滑,力矩稳定。控制复杂,容易实现智能化,其电子换相方式灵活,可以方波换相或正弦波换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各种环境。 2.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它的功率范围大,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大惯量,最高转动速度低,且随着功率增大而快速降低。因而适合做低速平稳运行的应用。 3.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

简单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伺服电机工作原理_电路图

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及作用:
伺服电机的作用是驱动控制对象。被控对象的转距和转速受信号电压控制,信号电压的大小和极性改变时,电机的转动速度和方向也跟着变化。

伺服电动机分类:
交流伺服电动机和直流伺服电动机。

交流伺服电动机:
原理与两相交流异步电机相同,定子上装有两个绕组—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

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在空间相隔90°。

接线:

励磁绕组的接线 控制绕组的接线

励磁绕组中串联电容C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两相旋转磁场。
适当选择电容的大小,可使通入两个绕组的电流相位差接近90°,因此便产生旋转磁场,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转子便转动起来。

例:选择电容,可使交流伺服电机电路中的电压电流的相量关系如图所示。

1)U2= 0 时,转子停止。
这时,虽然U2 =0V,U1仍存在,似乎成单相运行状态,但和单相异步机不同。若单相电机启动运行后,出现单相后仍转。伺服电机不同,单相电压时设备不能转。
原因:交流伺服电机 R2设计得较大。所以在U2=0时,交流伺服电机的T=f(s)曲线如下页图: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T=f(s)曲线(U2=0时)
当U2=0V时,脉动磁场分成的正反向旋转磁场产生的转距T'、T" 的合成转矩T与单相异步机不同。合成转矩的方向与旋转方向相反,所以电机在U2=0V时,能立即停止,体现了控制信号的作用(有控制电压时转动,无控制电压时不转),以免失控。
(2)交流伺服电机R2设计得较大,使Sm>1,Tst大,启动迅速,稳定运行范围大。
(3)控制电压U2大小变化时,转子转速相应变化,转速与电压U2成正比。U2的极性改变时,转子的转向改变。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U1=const )

应用
交流伺服电机的输出功率一般为0.1-100W,电源频率分50Hz、400Hz等多种。它的应用很广泛,如用在自动控制、温度自动记录等系统中。

直流伺服电动机
结构:与直流电动机基本相同。为减小转动惯量做得细长一些。

工作原理:与直流电动机相同。

供电方式:他励。励磁绕组和电枢由两个独立电源供电:

U1为励磁电压,U2为电枢电压。

由机械特性可知:
(1)U1(即磁通¢)不变时,一定的负载下,U2↑,n↑。
(2)U2=0时,电机立即停转。
反转:电枢电压的极性改变,电机反转。

应用:
直流伺服电机的特性较交流伺服电机硬。经常用在功率稍大的系统中,它的输出功率一般为1-600W。它的用途很多,如随动系统中的位置控制等。

伺服电机在工业机器人中的应用

机器人产业的增长如火如荼,遍地开花,大量机床厂家、伺服厂家和其他有条件的企业都纷纷转向机器人市场。为何机床厂家和伺服厂家如此积极转型研发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有4大组成部分,分别为本体,伺服,减速器和控制器。

步进电机用于驱动机器人的关节,要求是要有最大功率质量比和扭矩惯量比、高启动转矩、低惯量和较宽广且平滑的调速范围。

机器人产业壮大,需要在伺服、集成控制等领域相继取得突破才能成行。目前,我国在伺服等领域依然处于待突破阶段,对本土机器人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工业机器人电动伺服系统的一般结构为三个闭环控制,即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一般情况下,对于交流伺服驱动器,可通过对其内部功能参数进行人工设定而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等多种功能。

工业自动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对于自动化软件及硬件设备的需求都居高不下,其中国内工业机器人的市场一直稳步增长,预计在2015我国成为全球最大需求市场。

与此同时,直接带动伺服系统的市场需求。美莱克供应的鸣志步进伺服电机系统在集成式电机中完美融入了伺服控制技术,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速度快等特点。

目前,由于高启动转矩、大转矩、低惯量的交、直流伺服电机在工业机器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他电机,如交流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也会应用到工业机器人中。

特别是像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手爪)应采用体积、质量尽可能小的电机,尤其是要求快速响应时,伺服电机必须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并且有较大的短时过载能力。具体使用要求:

快速性。

启动转矩惯量比大。

控制特性的连续性和直线性,随着控制信号的变化,电机的转速能连续变化,有时还需转速与控制信号成正比或近似成正比。

调速范围宽。

体积小、质量小、轴向尺寸短。

能经受得起苛刻的运行条件,可进行十分频繁的正反向和加减速运行,并能够在短时间内承受过载。

伺服电机行业未来趋势

现代交流伺服系统,在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化的转变后,其内部数字控制环已经无处不在,比如换相、电流、速度和位置控制等;其实现主要通过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像高性能DSP加FPGA、甚至伺服专用模块也不足为奇。且新的功率器件或模块每2~2.5年就会更新一次,新的软件算法也日新月异,国际厂商的伺服产品大概每5年亦会更新换代——总而言之,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变化越来越快。总结国内外伺服厂家的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结合市场需求的变化,可以看到以下一些伺服电机系统的最新发展趋势:

高效率化

尽管高效化一直都是伺服系统重要的发展课题,但是仍需要继续加强。主要包括电机本身的高效率:比如永磁材料性能的改进和更好的磁铁安装结构设计;也包括驱动系统的高效率化:包括逆变器驱动电路的优化,加减速运动的优化,再生制动和能量反馈以及更好的冷却方式等。

直接驱动

直接驱动包括采用盘式电机的转台伺服驱动和采用直线电机的线性伺服驱动,由于消除了中间机械传动设备的(如齿轮箱)传递误差,从而实现了高速化和高定位精度。而直线电机容易改变形状的特点可以使采用线性直线机构的各种装置实现小型化和轻量化。

高速、高精、高性能化

采用更高精度的编码器,更高采样精度和数据位数、速度更快的DSP,无齿槽效应的高性能旋转电机、直线电机,以及应用自适应、人工智能等各种现代控制策略,不断将伺服系统的基础指标(控制速度、控制精度)提高。

一体化和集成化

电动机、反馈、控制、驱动、通讯的纵向一体化成为当前小功率伺服系统的一个发展方向。有时我们称这种集成了驱动和通讯的电机叫智能化电机,有时我们把集成了运动控制和通讯的驱动器叫智能化伺服驱动器。电机、驱动和控制的集成使三者从设计、制造到运行、维护都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但是这种方式面临更大的技术挑战和工程师使用习惯的挑战,因此很难成为主流,在整个伺服市场中是一个很小的有特色的部分。

通用化

通用型驱动器配置有大量的参数和丰富的菜单功能,便于用户在不改变硬件配置的条件下,方便地设置成V/F控制、无速度传感器开环矢量控制、闭环磁通矢量控制、永磁无刷交流伺服电动机控制及再生单元等五种工作方式,适用于各种场合,可以驱动不同类型的电机,比如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无刷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也可以适应不同的传感器类型甚至无位置传感器。可以使用电机本身配置的反馈构成半闭环控制系统,也可以通过接口与外部的位置或速度或力矩传感器构成高精度全闭环控制系统。

智能化

现代交流伺服驱动器都具备参数记忆、故障自诊断和分析功能,绝大多数进口驱动器都具备负载惯量测定和自动增益调整功能,有的可以自动辨识电机的参数,自动测定编码器零位,有些则能自动进行振动抑止。将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同步跟踪、插补运动等控制功能和驱动结合在一起,对于伺服用户来说,则提供了更好的体验。

网络化和模块化

将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技术、甚至无线网络技术集成到伺服驱动器当中,已经成为欧洲和美国厂商的常用做法。现代工业局域网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各种总线标准竞争的焦点就是如何适应高性能运动控制对数据传输实时性、可靠性、同步性的要求。随着国内对大规模分布式控制装置的需求上升,高档数控系统的开发成功,网络化数字伺服的开发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模块化不仅指伺服驱动模块、电源模块、再生制动模块、通讯模块之间的组合方式,而且指伺服驱动器内部软件和硬件的模块化和可重用。

从故障诊断到预测性维护

随着机器安全标准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故障诊断和保护技术已经落伍,最新的产品嵌入了预测性维护技术,使得人们可以通过Internet及时了解重要技术参数的动态趋势,并采取预防性措施。比如:关注电流的升高,负载变化时评估尖峰电流,外壳或铁芯温度升高时监视温度传感器,以及对电流波形发生的任何畸变保持警惕。

专用化和多样化

虽然市场上存在通用化的伺服产品系列,但是为某种特定应用场合专门设计制造的伺服系统比比皆是。利用磁性材料不同性能、不同形状、不同表面粘接结构和嵌入式永磁转子结构的电机出现,分割式铁芯结构工艺在日本的使用使永磁无刷伺服电机的生产实现了高效率、大批量和自动化,并引起国内厂家的研究

小型化和大型化

无论是永磁无刷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都积极向更小的尺寸发展,比如20,28,35mm外径;同时也在发展更大功率和尺寸的机种,已经看到500KW永磁伺服电机的出现。体现了向两极化发展的倾向。

试验方法亦在进步

和传统的电机试验不同,伺服电机的性能主要体现在控制速度和控制精度上,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传统的电机试验方法只是针对电机而言的,无法对伺服系统的控制特性进行分析。

针对此现状,MPT混合型电机测试系统,可通过自由加载引擎技术对被试电机进行连续动态变化的负载加载,实现真实环境中被试电机的工况模拟,从而可开展对应的电机及控制的动态响应控制、实际工况仿真及老化等各类测试,让电机测试进入动态时代,满足当前伺服运动系统行业对运动控制相关项目的测试需求。

-------End-------

来源:网络资源整理

如何进入工业机器人行业?

1月15日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培训班

调试与维修

(微信:15899838594)

广东

1月22日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培训班

机械设计,电气设计,调试维修

(微信:18042300073)

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