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机床伺服术语之一:位置增益

楼主(2024-09-11):
数控机床的三环控制中,需要位置环和速度环实现位置控制的准确性和平稳性,但是控制系统还有一个指标---快速响应性怎么样呢?
控制系统的响应特性,通俗地说,是系统从一个工作点变换到另一个工作点时,需要多少时间,是按照什么曲线变化过来的。响应特性好的系统,变换所需时间少,变换中不出现或少出现超调(系统的响应输出超出了给定值),不出现振荡。
在数控机床上,快速响应性就是刀具能够紧跟CNC指令定位到目标点,同时机床又不会出现振动和过切。
位置增益
前述已知,位置的偏差只有转换成速度的指令,才能得到纠正。同样的偏差转换出来的速度可大可小,纠偏有快有慢,这样系统的响应性就不同了。
如图1所示,经位置控制的脉冲比较获得的位置偏差均以脉冲的形式存在,该位置偏差经一定的变换后,形成速度控制指令(Velocity CoMmanD)信号,可为模拟电压-10V~+10V,也可为数字信号,作为速度环的控制信号。
图1 闭环位置控制原理
这个位置/速度变换可以是比例放大,放大倍数称为位置环增益(position loop gain,简称位置增益),用
K
v表示。位置偏差的变换如式1所示。
▲ 式1
速度控制指令信号
VCMD
的大小与伺服电动机的转速成正比,
VCMD
的正、负决定了伺服电动机的正、反转。
跟随误差
由于坐标轴进给速度
v
与伺服电机转速
n
成正比,因此,位置增益也即进给速度放大倍数,是机床伺服系统的基本指标之一,它决定了速度对位置偏差的响应程度,反映了伺服系统的灵敏度。如图2所示。
图2 伺服系统框图
每个脉冲对应着微小的距离(脉冲当量),如果用长度单位表示位置偏差,称为跟随误差(following error),则如式2所示。
▲ 式2
式2中,
E
:跟随误差(mm);
v
:轴进给速度(mm/min);
K
V:位置增益(/s)。
从物理上理解就是:因为数控机床的机械动作总要比指令滞后一些时间,所以实际位置总是滞后于指令位置,这个滞后距离就是跟随误差。
在FANUC 0
i
中,跟随误差大小可通过诊断号DGN No.300查看,或通过SERVO MOTOR TUNING 画面监控。
由于跟随误差体现对速度的要求,因此该值不能过大,否则易产生飞车事故。FANUC 0
i
中通过参数PRM No.1828和1829限定跟随误差寄存器中的数值。
例1 某数控机床各轴位置增益为30 /s,则执行G01 X100 F150时,系统的跟随误差应为多少?
例2 某数控机床各轴位置增益为30 /s,则执行G01 X100 Y173 F150时,系统的跟随误差应为多少?
例3 某机床走刀速度为14mm/s,计算下列不同增益下系统的跟随误差。
(1)
K
v1=17/s
(2)
K
v2=70/s
(3)
K
v3=25/s
解:
可见,跟随误差与轴进给速度成正比,而与位置增益成反比。位置增益的量纲是时间的倒数,其设定越大,则响应性越快, 定位时间越短,工件切削精度也随之提高。
定位响应曲线
注意了,前面计算出的跟随误差应该称为稳态跟随误差,实际上,在坐标轴运动期间,跟随误差是不断变化的,它由执行部件(伺服电机)升速启动时的零值逐渐增大到某一稳态值(滞后距离恒定),当执行部件减速并停止时,它由稳态值逐渐减小到零。
如图3所示,曲线1是直线插补时坐标轴(如
轴)的位置指令坐标输入,其斜率表示该轴的给定进给速度
v
,Ce是终点坐标值;曲线2是实际运动的位置——时间关系曲线,称为定位响应曲线。
图3 定位响应曲线
从起点开始,速度环接收来自位置调节器(即位置/速度变换环节)的速度指令信号。在ta时刻达到
v
值,系统进入稳态,实际位置总是滞后指令位置一个
E
值(跟随误差)。
例如,在ti时刻, 指令位置在Ci点,此时实际位置在Ci′,则跟随误差Ei = Ci -Ci′。在te时刻,插补完成,再没有新的位置指令发出,但此时刀具未到达终点位置,仍存在跟随误差,坐标轴仍需继续运动。此时跟随误差逐渐减小,直到te′时刻,刀具实际位置到达Ce,即跟随误差为零时坐标轴运动才完全停止。
是不是位置增益越大越好
由例3可看出,当进给速度一定时,
K
V越大,坐标轴在跟随指令的过程中形成的跟随误差越小。另一方面,当系统的
K
V越大时,较小的跟随误差就足以引起较大的速度。不同增益下定位响应过程如图4所示。
图4 不同增益下的定位响应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某一时刻,绿色曲线滞后最大,对应的
K
V最小;而红色曲线滞后最小,对应的
K
V最大,但是在定位终点出现了超调和振荡,这是不允许的。蓝色曲线所对应的
K
V是比较合适的。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1)增大位置增益,有利于减小跟随误差(跟得紧),提高系统的快速响应性和工件切削精度。
(2)但位置增益并非越大越好。受限于机械特性,过大的系统增益会使系统稳定性变差,导致超调和振荡,引起机床过切,且伺服电机发出异常响声。
位置增益设定
综上所述,位置增益太小,则影响机床的动态特性和定位精度;位置增益太大,则引起过切和电机异响。我们要选取合适的位置环增益。在混合式或全数字式伺服系统中,利用软件可以对
K
V进行调节,以实现伺服系统时刻处于最佳增益工作状态。
FANUC 0
i
系列CNC中用参数PRM No.1825设定各轴位置增益,通常设为30 /s。具体
K
V的大小与机械的负载特性有很大关系,一般大型机床
K
V = (20~40) / s ,中、小型机床
K
V =(30~60) / s。
如果过高的增益引起了超调,那么也可以减小进给速度,牺牲加工效率来换取系统的稳定和工件的精度。
遐想
位置增益好有一比,比作汽车方向盘的灵敏度,灵敏度高的方向盘表示车轮转向增益大。又有一比,比作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力度一大,市场立刻振荡。
我常常对着家里的两只锅发呆。一只铝锅,一只砂锅,同时开火烧,眼看着锅盖要被顶开,我同时关火,可是砂锅里的汤还是扑出来了。砂锅能承受的增益比铝锅小(这是砂锅的特性决定的),太大了就要溢出(超调)。如果火开得实在大,无论铝锅还是砂锅,汤都会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