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死机后设备工作状态会发生变化吗 ...
PLC触摸屏死机后设备工作状态会发生变化吗

楼主(2024-09-12):
触摸屏在PLC控制系统中充当一个上位机的作用,主要有数据输入和工作状态显示的功能,随着触摸屏技术的不断发展,它与PLC控制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甚至充当特定的功能。那当触摸屏突然死机或者断电后会对PLC造成什么影响,还要它的具体设置了。
如果仅仅是对PLC元件的控制和状态的显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例如位状态指示灯/切换开关、数值输入等,此时触摸屏是死机状态,我们不能对PLC进行控制,也看不到现在的工作状态,但plc还仍能控制整个设备仍处于正常工作,不会发生变化的。此时的触摸屏就相当于我们电脑的显示屏和键盘,PLC就是我们的主机,虽然黑屏了,当重新打开显示屏的时候电脑也没有重启还是在原来的状态。
那如果触摸屏参与了PLC的控制就会影响到设备的工作状态,比如触摸屏里面的“PLC控制”这个元件,有一个数据写入设备(窗口ID),这个一般用在根据当前画面PLC进行对应操作,如果触摸屏死机,外部按钮可能会失效。
再如就是一些宏指令的功能,涉及到PLC数据与触摸屏数据的交换,例如在PLC的部分计算要在触摸屏中完成,采用宏指令的库函数进行运算的。还有就是触摸屏的通信功能,比如在PLC控制设备中的变频器,是直接通过触摸屏的通信控制,这些情况下,触摸屏的作用就不仅仅是显示器那么简单了,它直接参与了设备的控制,此时如果死机,设备的某个部件就得停止工作,自然就会受到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