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案例,普洛菲斯触摸屏和西门子PLC标签通讯的方法

楼主(2024-09-12):
本文介绍Proface触摸屏和西门子S7-1200/1500 CPU的标签通讯。
PLC型号
CPU1511-1PN
HMI型号
5B10+SP5500TP
PLC-IP地址
192.168.1.100
HMI-IP地址
192.168.1.11
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择对应的型号。
GP-Pro EX 软件设置
■制造商选择
Siemens AG
,系列选择
TIA Portal Ethernet
,端口
默认以太网(TCP)
:
■特定控制器中,IP Address 填入 PLC 的 IP 地址,然后导入变量表:
变量表导入
■在特定控制器设置中,勾选
Use Tag Data
,然后点击
New
:
■
在 Tag list 界面中点
Import
:
■在
Tag Import
界面中点击
Browse
,然后找到需要导入变量表的PLC 程序,选中该程序,然后点击打开,等待导入
■当导入完成时,在
Tag Import
界面中点击 OK,在
Tag list
界面中点击 OK
■在特定控制器设置中点击确定,至此变量表就导入完成
■当需要
更新
HMI 工程中的变量表内容时,若 PLC 程序当前所在路径与首次导入时保持一致,打开特定控制器设置,点击
Edit-Import
,即可完成更新
■可以使用
通用设置-符号变量设置
,利用导入的 PLC 变量表来创建位地址和字地址,以方便后期调试、
注意
!
非首次导入时,PLC 程序当前所在路径与之前保持一致,但是修改了程序名称(如下图所示),变量可以导入成功,但是原工程所有部件绑定好的地址会丢失,显示为 Undefined
!
变量名称以及变量所在的每一层的名称不能含有以下符号,否则会导致导入变量失败
不能含有的符号依次为:
.,!“$%^&*()-+={}[]/\?#@~:;<>‘’|
!
变量表导入以后,不更改 PLC 程序存储路径,否则再次导入变量表可能会出现部件绑定好的地址丢失的情况,部件地址栏显示为 Undefined
西门子 PLC 设置
■
将西门子 PLC 的以太网端口的 IP 地址设置为
192.168.1.100
■
设置 PLC 的防护与安全,在连接机制中勾选“
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 PUT/GET 通信访问
”
测试
(1)将人机界面程序及 PLC 程序分别下载
(2)用网线将人机界面和 PLC 连接起来。
(3)按下开关 M000,Q000 指示灯变亮;松开开关 M000,Q000 指示灯变灭,则通讯成功。按下或者松开开关 M001 和 M002,相应指示灯也会出现相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