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PLC怎么控制伺服/步进?一文搞懂运动控制指令

楼主(2024-09-12):
松下FP系列PLC走定位一般有两种模式
1,表格设定模式(表格定位)
2,FP-X互换模式(通常定位)
今天,我们以FP-XH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定位功能的实现

PLC软件的设置

■选择相应的定位模式:
选择系统寄存器-主单元输出设置-No.407位置控制模式-设置成:FP-X兼容指令模式,CH0设置成脉冲输出。
■设置原点信号:
选择系统寄存器-主单元输入设置-将X4设置成:脉冲输出CH0的原点输入。

PLC编程

■原点回归:
原点回归使用[F171(SPDH)] 脉冲输出指令:
如果使用近点狗(近原点)信号进行减速,则需要将DT90052的bit5设置成ON一次,逻辑OFF>>ON>>OF。
若不使用该方式则无需设置。
根据下图设置各类参数:
通过查询控制代码,我不使用近原点信号,所以使用原点返回模式Ⅱ,写入H1132.
程序如下:

点动程序

点动使用[F172(PLSH)]指令
格式如下

参考控制代码,控制代码,正转我们使用H113,反转使用H122。

程序如下:

定位程序

定位和原点回归使用的都是[F171(SPDH)] 脉冲输出指令,但是控制代码设置不一样。
我们直接看控制代码:

寄存器设置也有区别 ,多了目标值

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