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案例!Proface和西门子SMART 以太网通讯的方法

楼主(2024-09-12):
西门子 S7-200 SMART 以太网通讯
一、通讯测试准备
(1)PLC 型号:S7-200 SMART
(2)PLC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00
(3)HMI 型号:5B10+SP5500TP(使用 demo 时需根据实际情况更改机 型)
(4)HMI 的 Ethernet1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1
(5)测试时使用的软件是 GP Pro EX(V4.09.120)和 STEP 7-Micro/WIN  SMART (V02.05.00.00_00.02)

GP-Pro EX 软件设置

■通讯测试准备:
(1)制造商选择 Siemens AG,系列选择 SIMATIC S7 EtherNet,端口 默认以太网(TCP)
(2)特定控制器中,PLC Type 选择 LOGO!,Destination IP Address 填入 PLC 的 IP 地址

西门子 PLC 设置
(1)将西门子 PLC 的以太网端口的 IP 地址设置为 192.168.1.100
测试
(1)将人机界面程序及 PLC 程序分别下载
(2)用网线将人机界面和 PLC 连接起来
(3)按下开关 M0.0,Q0.0 指示灯变亮;松开开关 M0.0,Q0.0 指示灯 变灭,则通讯成功。按下或者松开开关 M0.1 和 M0.2,相应指示灯 也会出现相同的变化

注意:两端分别下载配置后需要断电重启。

其他推荐:
Proface和三菱Q系列以太网通讯的方法
Proface触摸屏和FX5U网口/485口通讯的方法
案例,普洛菲斯触摸屏和西门子PLC标签通讯的方法
三菱PLC读取光栅尺(编码器)数据,高速脉冲输入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