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威纶通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通讯,一文搞懂

楼主(2024-09-12):
今天给大家介绍威纶通触摸屏和台达变频器modbus通讯的方法

一、通讯测试准备

(1)HMI 型号:TK8072IP

(2)变频器型号:VFD4A2MS43ANSAA

(3)通讯线型号:自制RS485 两线制通讯

(4)测试软件:modbus POLL

具体参考实际型号操作,不同的型号接线和参数设置可能存在差别。

前期准备

■准备一根合适的通讯线:

(1)变频器侧的RJ45脚定义如下

从变频器侧直接看

引脚定义:

PIN 1、2、6:保留

PIN 5 :SG+

PIN 3、7:SGND

PIN 4:SG-

PIN8:+10 VS

(2)触摸屏侧的引脚定义如下

(3)本次采用485 2线制进行连接,

变频器侧设置

■通讯参数设置:

09-00设置为1:(站号)

09-01设置为9.6:9600

09-04设置为12:8,N,1(RTU)

如果是读取变频器的值,通讯设置这些参数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modbus给定频率,需要设置以下参数

00-20设置为1:通讯给定频率

00-21设置为2:通讯控制启停

通讯部分地址如下:

至此,变频器设置完成。

变频器具体地址可以参考手册:

触摸屏侧设置

■新建一个工程:

添加一个modbus主站,驱动选择

MODBUS RTU, RTU over TCP

制造商为:MODBUS IDA

其余设置如下:

绘制读取控件,功能码选择4X,设置如下

其余地址根据需求自由增加。

至此,两侧通讯建立完成。

其他推荐:

台达变频器多段速调试接线,很简单

案例!Proface和西门子SMART 以太网通讯的方法

干货!施耐德ATV12模拟量启动,端子控制的方法